惠普的笔记本hp520开机显示163 time&date not set就死掉了,

楼主(2012-05-18):
有人遇到过吗,怎么解决的?带着它坐一次车就这样了,估计芯片被震虚焊了

网友:
估计显卡问题吧

网友:
进入BIOS,把时间日期改成正常的。然后保存退出即可。有可能是CMOS电池没电了或接触不良。

楼主:
这款机坑爹的bios不能设置时间日期,电池也换过了,只能明天放假拿去修了

网友A:
应该是南桥虚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南桥虚汗了……

估计是的,想问一下BGA重焊一下多少钱?自己没工具

网友:
南桥问题,估计这个自己收拾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