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1作F/V频压转换,输入18HZ一下VO输出跳变较大值的问题

楼主(2012-05-18):
本人想用LM331作F/V频压转换,要求是测量输入信号为0-100HZ的交流信号,输入0-2.5V电压。首先将交流信号变为0-100HZ的方波,
再用LM331进行F/V转换,20-100HZ ,线性挺好,但低于18HZ一下VO输出跳变,搞不清楚是我电路的问题还是LM331就是测不准了,我在
一个英文文档上发现有这吗一段换描述。
This F-to-V converter will have a good linearity, better than
0.1%, but only from 10 kHz down to 500 Hz. Between
200 Hz and 20 Hz, VOUT is not very proportional to fIN. And
at 0 Hz, the output will be indeterminate, because the sample-
and-hold will never sample!
但有人还发表过论文 可以测量0-10KHZ 全程线性都不错。
调了2天了,麻烦用过LM331的指点一下。多谢~~

楼主:
这个芯片不算很冷门吧?怎嘛。。。。。。。。

楼主(2012-07-02):
我记得我已经结贴了
那就再说一下,是过零比较输出边沿震荡导致的,改小回滞电阻解决。

网友(2013-07-12):
看来LM331的线性真的不错

网友:
指标上说500~10k线性度好,楼主居然做到0到10k,NB!

网友:
LM331是可以进行0点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