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7.5V 3A,15V 3A,24V 4A的变压器,是定做一个还是买3个?

楼主(2012-05-18):
最近想做一个电源需要上面的三个电压,符合参数的现成的找不到,如果分开买的话都有现成的,请问按性能来说,是分开3个好还是定做一个好? 另外EI变压器好还是环形变压器好?

网友A:
定做三路输出的开关变压器效率高,性能好,价格可能低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做三路输出的开关变压器效率高,性能好,价格可能低些。

因为是做来作为实验用的电源想做一个好一些的,对价格不是很敏感,并且感觉开关电源的电的“质量”没有线性电源好,所以还是倾向于用变压器。

网友A:
不如买个成品电源。
真要想好点,自己做的不行的。接插件,布线,界面等都不会好到哪去。
自己做的只能凑合一下,可以找个音响功放用变压器,一般有单9V,双15V和双24V。要想纹波小,只能用线性稳压,但压降会导致发热,而且是很热,需要强制散热,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以为弄个变压器就差不多了,弄到变压器还差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买个成品电源。
真要想好点,自己做的不行的。接插件,布线,界面等都不会好到哪去。
自己做的只能凑合 ...

我这个电源一共有3路, 5V 和12V固定输出加一共24V可调输出, 24V数控可调输出是买成品模块的, 5V,12V用的LM1085,接插件我都是尽量买镀金的纯铜的,布线的话,那几个固定的三端稳压的布线我估计业余的跟专业的布出来的差别应该不是很大吧。至于界面好不好看这个无所谓了,实用好用就可以了,并且我是业余的,我指的好一些是指业余水平的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电源一共有3路, 5V 和12V固定输出加一共24V可调输出, 24V数控可调输出是买成品模块的, 5V,12V ...

那就用音响功放的环形变压器吧。200W的可能在100-200元,也可以到一些二手论坛上找,卖的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B:
定做一个变压器,然后再加上线性稳压。不过要注意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做一个变压器,然后再加上线性稳压。不过要注意散热。

线性稳压的发热的确是个问题,所以我选LM1085,这个芯片输出3A的时候压差只需要1.5V,这样比78XX系列好很多,并且电流可以达到3A。

网友:
还是使用工频变压器加dcdc芯片好做,单纯acdc难度大,emi问题多。使用线性稳压你如何保证不同的输入电压和输出功率等情况下始终有1.5v压差呢?

网友:
其实很多时候都可以考虑一下二手的,价格跟自己DIY多不了多少的,毕竟专业的性能比较好!

楼主:
我也想买二手的, 可是有5V, 12V固定输出,加一路可调输出, 体积小的电源找不到。
我买了一台安泰信的 APS3005,我就想不到500元的东西体积怎么也不会太大, 谁知道收到货后吓了跳,体积有半个微波炉那么大,还以为店家是不是发错货了,这个东西因为太大没有合适的地方放, 最要命的是那个风扇,一开机就呜呜叫,现在这个东西成了名副其实的鸡肋。现在想自己做一个简易的,体积小的能放桌面的电源。

网友A:
风扇是必须的,你做的未必有成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是必须的,你做的未必有成品好。

风扇会加一个小型的,用一个温控调速器控制,小电流的时候不会转,其实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小电流状态工作。

楼主:
请问LM1085 5V 和LM1085 12V所用的变压器次级电压分别为7.5V和15V合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LM1085 5V 和LM1085 12V所用的变压器次级电压分别为7.5V和15V合理吗?

支持LZ做好后开源,给大家看看,一起探讨下,也学习一下专业人事的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LZ做好后开源,给大家看看,一起探讨下,也学习一下专业人事的风格

专业? 你从那里看出我是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