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data 和xdata的区别!

楼主(2012-05-18):
  请问问下什么类型的数据存在data里面  什么样的类型的数据存放在xdata里面呢?
  xdata 里面的数据 单片机复位的时候是不是不会清零?

网友:
xdata是外部数据,经典51的data区应该是256Byte,其实用起来都是一样的,data区不够用时就用xdata,单片机复位时data的数据全部清零

以上均是个人观点,无参考文献

网友:
问了清零的问题,肯定是用C了,在STARTUP.A51中设定xdata的XDATALEN地址,可以起到清零的作用
被xdata标识的变量,是放在xdata里面了,当然bit的不行。

网友A:
51系统内存:
DATA区:地址从00~7Fh
BDATA区:地址从20h~3Fh(DATA中的一部分,为布尔处理存贮器)
IDATA区:地址从80~FFh
PDATA区:外部存贮器地址:00~FFh(外部存贮器的前256个字节,访问时只需要8位地址,比16位地址访问的其它外部存贮器快)
XDATA区:外部存贮器区。

网友A:
另外,别指望复位后这些存贮器会自动清零。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系统内存:
DATA区:地址从00~7Fh
BDATA区:地址从20h~3Fh(DATA中的一部分,为布尔处理存贮器)

IDATA区好像是从0x00~0xF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别指望复位后这些存贮器会自动清零。

刚学51,前一个项目就是这里中招了

网友:
data访问的速度快,读写所消耗尽的字节数也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