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OSFET的双向电平转换电路,从一个ADI实验室电路里看到的

楼主(2012-05-18):
供借鉴

网友:
见过了,我一直是这么用的.这个电路是真正的双向电平转换电路,只需要左边电压大于或等于右边电压即可.

网友A:
这个图在论坛上很早就有啦。http://www.ourdev.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31178,看10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在论坛上很早就有啦。http://www.ourdev.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31178,看10楼 ...

两种方式不一样的,看清楚,一个是单MOS,一个双MOS。
我在想一边是70V一边是3.3V是否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种方式不一样的,看清楚,一个是单MOS,一个双MOS。
我在想一边是70V一边是3.3V是否也可以? ...

你去搜下10楼给出的PDF,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的,包括你给出的这个电路也可以的
只要MOS耐压足够,一边70V一边3.3V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用三极管加二极管一样一样的。

网友(2012-08-31):
能否贴出ADI的链接或者直接上传文档?

网友:
楼主贴图中的信号都可以是单向的转换。 但是想IIC的DIO这种真正意义的双向传输是否可行?
另,这样两颗MOS的成本是不是有点高啊?

网友(2012-11-23):
找的就是这种电平转换电路,终于找到了明天到公司研究一下。

网友:
电路的想法不错。

网友(2016-12-27):
SPI的电平转换?

网友:
最高能到多少速率

网友(2019-11-12):
刚刚手焊了一个电路;做的测试;
黄色是输入,蓝色是输出;
输入信号是单片机的PWM信号,推挽输出;
输入输出上拉电阻均为1kΩ

图片1和图片2,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