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正负双电压电源

楼主(2012-05-18):
  自己用7805,7905做了一个正负5v的电源,但是现在手上现成的变压器是2端输出25v 一端对中间抽头电压是12.5v 请问能否直接接到如下图所示的电路图中,7805 7905能否承受得了压差?

网友:
虚地电路:

http://bbs.hifidiy.net/viewthrea ... hlight=%D0%E9%B5%D8

网友:
看你的电流,压差太大了,功耗估计扛不住

网友:
吧78,79弄的滚烫的,没意思。我胆子很小的。

楼主:
嗯,幸亏没有通电。一般这样的正负5v电路,选用输出多少伏的变压器合适,礼拜天到电子市场去买一个

网友:
有点高了,整流出来估计15v+

网友:
那么大的压差,你得用好大的 散热片 !

网友:
可以,不知电流有多大?散热应该很点难解决。

网友:
那就先找个7812,7912做个正负12V的电源也不错呀。

楼主:
  电流大概300ma左右吧,我打算用于做一些模拟电路实验用的
所以想请教一下 应该买多少伏输出的变压器(有中间抽头的)

网友A:
+-7V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7V 就可以了

  这个电压是不是跟中间抽头的电压吗?
多谢指点了,通过做这个电源也学到了一点新知识

网友:
在前面的位置加几个大功率的电阻.

楼主:
  已经做出来了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