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 有没有可能取代掉蓝芽?

楼主(2012-05-18):
最近去参加 Microchip 的研讨会,WiFi 要推出 WiFi Direct,Device 之间可以相互传输资料,现在的笔电里面都有 WiFi 模组用来无线上网,照这势头看来大有取代蓝芽之势,而蓝芽模组大多内建手机里面,所以还是有一定的市场。

蓝芽可以做到的 WiFi 都做的到,目前两种无线通讯协定混在一起有点乱耶,真希望能够统一成一种协定就好了。

网友:
超短距离和短距离的两种东西,经常两者互为补充。

网友:
成本问题吧`你看如果是无线耳机什么的 就蓝牙方便了~~~~~~~~~~

网友:
wifi做不到蓝牙的那种低功耗

网友:
蓝牙技术被淘汰,是早晚的事情。 和Zigbee相比,蓝牙的可靠性差,功耗太高。和wifi相比,蓝牙的传输距太近,传输速率太慢。蓝牙已经被列为六种即将淘汰的PC技术之一。

网友:
蓝牙的功耗太低了,跟WIFI差别是数量级差,前几天查找资料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本来想在某个产品里加wifi模块,结果那耗电不是能否顶住的问题,而是wifi一工作,整个系统就得趴窝,哪有蓝牙实惠啊,呵呵。

网友:
点对点 蓝牙是很有优势的

楼主:
蓝芽功耗虽低但还是有 50mA 左右,以电池来说算高的了,难道 WiFi 更高?

网友:
相对蓝牙,更不看好Zigbee

楼主:
Zigbee 好像都没有什麽实用化

网友A:
蓝牙 必死无疑

网友:
蓝牙耳机一片60mAh锂电池可以待机3天,蓝牙鼠标两节5号电池可以用一两个月,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 必死无疑

能否说明您的理由?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说明您的理由?

这个行业幕后有一只很大的黑手 我不好和你解释

网友B:
上个世纪的时候,很多砖家就说过51必死,现在还活得好好的,而且搞得很多厂家的M0芯片取名时,都要带个51,以显得亲民

任何一种技术都会被淘汰,但何时死,一切市场说了算,不是一两个厂商砖家能做主的,君不见,连最不受大家欢迎的STC都能活得好好的,何况目前万人追捧的蓝牙?

网友:
蓝牙在于安全传输 WIFI相对弱些

网友:
谁有蓝牙和wifi的原理图呀!能否奉献

网友:
无法代替,互相补充。WIFI不适合电池容量小的设备,像手表之类.

网友:
个人赶脚  不可以

网友:
蓝牙还没到退出的时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个世纪的时候,很多砖家就说过51必死,现在还活得好好的,而且搞得很多厂家的M0芯片取名时,都要带个51, ...

是的,等待市场和时间来检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Zigbee 好像都没有什麽实用化

zigbee主要用在工业及需要低功耗的场合

网友:
主要还是协议设计的侧重面不同,蓝牙是自成体系的一套协议集合,常见的耳机、输入设备、串口、简单数据交换等功能全部都是通过专用的协议栈去实现的,所以在互操作性有突出优势。
WiFi主要是依赖TCP/IP为基础通讯协议,对于上述功能自然显得过于“重量级”了,便利性和功耗都是短板。
而ZigBee虽然更轻量级,但是上层协议缺乏统一的定义,甚至连工作频率都不统一,根本没有“互操作性”可言,谈何取代蓝牙?难道让消费者买个耳机还要先问问是915M的还是2.4G的?

网友:
还有一个就是成本啊,一个蓝牙适配器才几块钱,贵的也就十几块,wifi恐怕做不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行业幕后有一只很大的黑手 我不好和你解释

有毛不好说的?那黑手是你家开的?还是党家开的?

网友:
两者的定位不同,bluetooth是pan,wifi属于wlan,wimax属于wan,IEEE定义这些标准都是互为补充的,没有孰优孰劣的对比,完全看应用。目前wifi火的很大原因是正好处于中间,刚推出的时候又迅速占领了很大的市场,所以现在就发展到向上和向下多占领地盘的情况。其实他们的出身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