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CCS5.1可以编写430,有人用过么?

楼主(2012-05-18):
看官网上CCS5.1版本的可以编译MSP430了,界面和Eclipse类似,不知道大家有人适用过么?感觉怎么样?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和谐文件?

网友A:
windows版本好像可以,CCS4.24是可以的,我自己都在用,CCS5.1 linux版本不行

网友B:
CCS V4的可以和谐 用起来感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s版本好像可以,CCS4.24是可以的,我自己都在用,CCS5.1 linux版本不行

我昨天试过,感觉可以,可是我IAR4.20下载程序下载不了。迷糊!

网友:
其实就是德州仪器用eclipse加自己的编译调试工具链整合,好处是支持TI所有处理器、DSP平台产品,并且跨win和linux平台(CCS5.2的linux版本已经支持msp430),楼主说的使用CCS5.1版本后IAR4.20不能下载程序是因为CCS5.1将USB debugger的固件跟新为V3版本(开源,接口发生较大变化,不向后兼容),需要降级成V2版固件才可以在低版本的CCS及IAR平台上使用。

偶在用IAR 和 MSPGCC.

网友C(2012-06-18):
引用 网友A:
windows版本好像可以,CCS4.24是可以的,我自己都在用,CCS5.1 linux版本不行

能教教我怎么用么给我发一份ccs4.2版本的我装ccs5.1版的装了好多天都装不上去不知道怎么装.......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教教我怎么用么给我发一份ccs4.2版本的我装ccs5.1版的装了好多天都装不上去不知道怎么装....... ...

windows就打开exe的点击安装下去就行了,安装路径不要有中文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CS V4的可以和谐 用起来感觉不错

怎么和谐?能提供相关文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和谐?能提供相关文件吗

这个网上一大堆,你搜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windows就打开exe的点击安装下去就行了,安装路径不要有中文就行了

但是我一直点击了装在c盘了 但是还是出现了错误提示:error has occurred see the log file.....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我一直点击了装在c盘了 但是还是出现了错误提示:error has occurred see the log file..... ...

你把截图弄上来,我看看,我在xp sp2,win7 64位旗舰版,上都没有出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
还是没看到安装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我一直点击了装在c盘了 但是还是出现了错误提示:error has occurred see the log file..... ...

我建议你安装之前清理一下注册表和系统垃圾,然后重启,再重新安装,(我用的是360,不过360在坛子里声誉不咋地)

网友:
我都用CCSv5.2。。。。。

网友:
貌似ccs好慢。。。

网友E(2019-07-23):
我想找CCS5.1,哪位大侠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找CCS5.1,哪位大侠有啊?

为什么要5.1,CCS现在都是免费的啊!直接官网下载就行了

网友E:
我找到了。因为有一款LaunchPAD,只能用这个版本。

网友(2020-01-16):
引用 网友E:
我找到了。因为有一款LaunchPAD,只能用这个版本。

MSP430G2 V1.5?

网友(2020-03-11):
MSP430F5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