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输入阻抗逻辑分析仪一台.速率不要太慢.......

楼主(2012-05-18):
求高输入阻抗逻辑分析仪一台.速率不要太慢.......

求高输入阻抗逻辑分析仪一台.速率不要太慢.......

谢谢大家....

网友A:
电压范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范围呢?

0-5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0-5就OK了.

建议你选择孕龙和周立功的或者皇晶的。现在在中国上只有这三家做得比较好,不过个人建议你买孕龙的。因为它的总线协议做得最全面。而且价格并不怎么高,在淘宝上查了一下,一千来块可以买部孕龙C系列的16064。因为这部性价比最高。赠送30个总线协议分析。还有几个免费的总线协议。有100MHz的采样率足够一般的单片机了。输入阻抗也达到了500K不知道是否符合你的要求呢?不怎么建议你买周立功的,一来价格高,二来总线协议方面不是挺全,外观又是挺好看的。其它的配件也是很全面。其它就要看你个人的选择了。毕竟要购买的是你自己了。

网友:
高阻抗就注意是低速的,高速的都是低阻抗的,

网友:
孕龙10632两年前是700左右,现在是1000左右,涨价不小,要不是被外国人和谐过,是没协议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