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精密电位器品质最好的公司有那些?

楼主(2012-05-18):
请问各位:生产精密电位器品质最好的公司有那些?

网友:
楼主用来干啥呢?

楼主:
放大电路  调节信号……

网友(2014-12-29):
多年前菜鸟刚做仪表的时候买过各种品牌的多圈电位器测试,用在调理模块里的。测试结果,国产没啥好用的,寿命手感都不行。最后选的 bourns的,美帝的牌子,手感也就那么回事,不过寿命没问题。后来用过 alps的,日货。还可以,手感不错。国产测试过n个牌子,可能我不会找,没见好用的,不过普通用用可以,价格便宜。上面2个牌子,是最好找的,甚至维修配件店都有卖,不过要注意有假货。

网友:
小日本的估计会好一点

网友:
日本的,可以的,可以去找找

网友:
ALPS 小日本

楼主:
谢谢, 小日本的ALPS质量的确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