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方冬天低温下可以使用铅酸蓄电池?

楼主(2012-05-18):
北方冬天低温可能低到零下几十度,一般铅酸蓄电池好像只能在零下几度到50度,

大家说说要放防冻必须使用啥电池,再一个要是使用铅酸蓄电池的话会有什么后果,会缩短寿命,还是不能工作,还是会爆炸,还是什么?

网友A:
用铅酸蓄电池建议加装加热板,防止冻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铅酸蓄电池建议加装加热板,防止冻坏。

这加热板的能量从哪来呢?蓄电池一直供应吗?

网友:
在北方,冬天使用铅蓄电池需要适当提高硫酸浓度,如果是密封免维护的只有加强保温措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加热板的能量从哪来呢?蓄电池一直供应吗?

上面标着 ,115/230V,75W。用电池供应就要逆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标着 ,115/230V,75W。用电池供应就要逆变了。

这个,12V的蓄电池,24AH的可能不够发热消耗了

网友B:
还有,避免放电过深

网友C:
反正我老家冬天最低零下25度,汽车也照样放外面,没有必要提高硫酸浓度,不好操作而且会缩短蓄电池寿命,只要注意不要放电程度就可以了,铅电池随着放电硫酸浓度会降低,气温低容易冻烂,

低温下放电电流会减小,考虑到会冻坏,不能亏电厉害,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避免放电过深

过放问题好解决,检测蓄电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我老家冬天最低零下25度,汽车也照样放外面,没有必要提高硫酸浓度,不好操作而且会缩短蓄电池寿命,只要注 ...

你说得也是,但是不晓得卖给北方的汽车会不会因为冬天温度低而使用了其它类型电池

网友:
国外很多冷的地方车库提供电源辅助启动。

网友D:
胶体电池防冻效果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放问题好解决,检测蓄电池电压

你理解错了,不是担心过放电,而是温度很低时,放电深度不要超过50~60%,
硫酸浓度过低,冰点就提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胶体电池防冻效果好些

好像是,我也了解到了,但是胶体好像价格高很多

网友:
考虑用镍镉蓄电池。铅酸蓄电池低温容量下降,内阻变大

网友:
胶体电池没有想象中那么高,直接找厂家,价格还是可以的,比普通的高10%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得也是,但是不晓得卖给北方的汽车会不会因为冬天温度低而使用了其它类型电池 ...

听说过防冻液 冬季机油,从来没有听说过防冻电池

网友(2013-07-03):
最近看到Enersys的Cyclon系列铅酸电池温度范围正负40度,不知道是不是能达到这么低的温度还不损坏
产品链接:
http://china.rs-online.com/web/p ... -batteries/2651975/

网友:
应该不会吧,东北的汽车,冬天一样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