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公司的hardcopy 2芯片使用问题

楼主(2012-05-18):
哪位使用过hardcopy 2----HC20K1000(型号)这个片子,
问题:在片子中能否驻留程序

网友A:
如果你将普通FPGA当作没有内置ROM或Flash的MCU,比如说最古老的i8031。
Hardcopy就可以当作内置Mask ROM的MCU,Mask是在出厂是就做好了的。

网友:
HardCopy是不可以重新编程的片子,只能当作掩膜电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将普通FPGA当作没有内置ROM或Flash的MCU,比如说最古老的i8031。
Hardcopy就可以当作内置Mask ROM的M ...

这样说Hardcopy可以看做是定制的了?
我有块PCB坏了,估计是这个片子的问题,买了2个换上没反应。要真是定制的那可就惨了。!

网友:
HardCopy相当于是掩膜片子,好比掩膜ROM片子,掉电以后里面的配置不会丢,同时单颗成本比对应的FPGA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说Hardcopy可以看做是定制的了?
我有块PCB坏了,估计是这个片子的问题,买了2个换上没反应。要真是 ...

我纳闷你是买的拆机HC2吧?拆机的肯定不行。这东西不可以重新配置。我当初就差点买了一片……

楼主:
多谢各位,看来换不成了,怎么办呀!!
还有个问题:厂家的出厂设置时通用的还是特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