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RAM的测试

楼主(2012-05-18):
我们在帮客户维修设备的过程中,经常需要对一些静态RAM进行测试,以确定其好坏。一些通用的编程器,如河洛、周立功等虽有SRAM测试功能,但支持的器件型号特别少。我们遇到的老设备上用的SRAM,大都是十几、二十年前流行的产品,通用编程器一般都不支持。
考虑是否做一个专用的SRAM测试设备?我想如果用FPGA/CPLD或现在很牛的ARM Core的MCU来做,应该是比较可行的吧。网上能找到SRAM成熟的测试算法,需要测试的SRAM都有Datasheet。
哪位大虾有好的方案,或者愿意承接这单case,欢迎与我联系。QQ:玖玖046948

网友A:
我们以前自己做过一个简单的测试装置。当时买了一片现货,用到机器上发现常温老化死机。

检查下来是SRAM 的问题,有个别位写不动,导致程序异常。是三星512K X 8 的SRAM 。型号忘了.
后来在原来的代码基础上自己写个测试代码,把库存全部过了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以前自己做过一个简单的测试装置。当时买了一片现货,用到机器上发现常温老化死机。

检查下来是SRAM  ...

SRAM出问题在维修中是比较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