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控制逻辑问题求教

楼主(2012-05-18):
   请教各位高手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目前电路需要检测8路数字电平(3.3V),只要当8路电平中任意有2个以上(包含2个)为高电平时,就输出一个错误信号,请问有什么逻辑芯片可以搞定这个逻辑问题,(只能用1个芯片,电路尽量简单,不用单片机CPCD之类的)! 非常感谢!,自己想了好多招,都想不出来 呵呵

楼主:
没有高手?

网友:
现在哪里还有“高手”RZ到只肯玩硬件的逻辑电路?

这题目明明就是给单片机的,很简单的功能,只是识别速度不会太快。用纯硬件逻辑来涵盖则简直就是折磨人。

倒有个骗人的办法:给每路开关并行带一个10瓦灯泡,然后测量电路总功率。只要功率达到15瓦以上就可以了。这办法绝对与开关位置无关,最适合聪明学生打击愚蠢的教授。呵呵。

楼主:
单片机的话 电路太麻烦,最起码需要晶振加芯片+几个电容, 就是想请教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1片芯片能直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split the 8 signals in N unique pairs and your question becomes much easier to solve.

楼主:
what is N unique pairs ?....

网友:
有两个办法:
1,用PLD芯片.
2,用存储器芯片,输入接地址线,输出接数据线,数据自己编,想怎么输出都行,速度为芯片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lit the 8 signals in N unique pairs and your question becomes much easier to solve.

麻烦哥们介绍下,what N unique pai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