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0805电阻长期工作能过多大电流?

楼主(2012-05-18):
我用锂电池充电IC CN3703 给三节14500充电,充电电流检测电阻用R29 0805 0.27欧姆, 充电电流0.7A左右,检测电压200mV,消耗功率在140mW,0805是1/8 w ,长期使用电阻会不会坏,已经来回充放电十多次了,还没有发现问题。另外14500用多大的电流充电比较合适,我打算改成0.5A充电。14500锂电容量是 700mA .h

网友A:
0805电阻的功率是1/8W  ,你算算电路工作时候,在电阻的上的最大的功率。

网友:
封装决定功率
电压&电阻决定电流
只要电压*电流<=最大功率就没事

网友:
厂家也决定功率,相同的封装,歪厂和正规厂生产出来的功率差别也很大。也要缩水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0805电阻的功率是1/8W  ,你算算电路工作时候,在电阻的上的最大的功率。

现在电阻两端的电压是200mV,(厂家参数)充电时电流约0.72A,和理论算出来 0.2/0.27 = 0.74A 差不多,但是此时功率已经超出1/8 W 了,约 148mW,所以心里没底。我打算用两个方法去改,一,并两个电阻,增加功率,二,把电阻加大,把充电电流控制在0.5A左右,这样可能比较符合14500锂电池的充电电流。现在还在测试,还没定下来。

网友:
温度过得了就行。

网友:
主要就是实际的功率要小于1/8W,其次散热的好就可以了

网友:
有0805 电阻有的标是1/10W的。
电阻超功率一点还是可以用的,材质比较稳定,也耐高压。但这样用,电阻两端电压不能用于采样,温度升高后会不准。

当然可以用并联的方式,更有保障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电阻两端的电压是200mV,(厂家参数)充电时电流约0.72A,和理论算出来 0.2/0.27 = 0.74A 差不多,但是 ...

为什么不换个功率大点的电阻呢,贴片电子体积也不是很大的

网友:
还有更好的检测充电电流的方法吗?电阻的会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换个功率大点的电阻呢,贴片电子体积也不是很大的

PCB已经做好贴片了100片,基本上不会改功率大的电阻了,要改大必须用1206的电阻才行,我已经反复充放电了几十次,目前还同有发现电阻坏的,保险起见,决定还是把电阻加大,控制充电电流在0.5A,这样才1/10 w功率,估计不会有问题。电阻规格不知有没有0.4欧姆左右。

网友:
额定功率是电阻在环境温度70℃时连续满负荷下工作的功率,但是如果环境温度超过70℃时,其功率要进行降额,不超过70℃,业余条件下功率超一点也没关系,主要看电阻有多少升温,当然作为产品肯定是有风险的

网友:
建议改成串联或并联来增加总功率

网友B:
0805肯定是太小
板子既然做好了,不再改的话可以采用骑马式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0805肯定是太小
板子既然做好了,不再改的话可以采用骑马式焊接

谢谢,我有用这种叠罗汉方式测试过,是可以,但是觉得有点影响美观。已经把电阻阻值改大,将充电电流控制在0.45A,这样电阻消耗的功率不到1/10W,应该可以长期稳定工作了。

网友:
功率你要看电阻盘上标签,很多是标了功率的。
成熟的产品要尽量多留余地,避免以后大批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