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 控制 真真愁死我也

楼主(2012-05-18):
PID 控制舵机
最近在弄PID控制舵机,问题不断,响应曲线太差
请大家指教一下。先上图
如图1
1.黄色的响应曲线是我的目标曲线,蓝色的曲线是我目前调出的。
  如果我要得到黄色的无超调响应曲线,那么我的Kp项就必须设的很小,这样一来,我的响应时间就太长了。
  现在我没有 I 项,我把 P 项设的很小,虽然超调小,但是响应时间长,我加上 D 项,想以此提高响应速度,但是似乎没有效果,如图2.
2.因为规定(虽然在大家眼里是很简单的东西),我无法把程序贴出来给大家看。现在有个疑问:
   在用单片机实现微分时:
                        {
                                      derror = error - lasterror;
                                      lasterror = error;
                                    }
     但是也有人告诉我应该是这样:
                       {
                                     derror = error - 2 *lasterror + 上上次的误差值;
                       }
请问哪种是对的?
3. 调试中的图。
图3,图4,图5
4.最后想请教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的成功经验,帮我找出一条路来。

网友A:
那两个都是正确的路,第一个是位置式的PID,第二个是增量式P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都是正确的路,第一个是位置式的PID,第二个是增量式PID

能不能指点我一下,我比较头大,调了一周了,结果相差很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指点我一下,我比较头大,调了一周了,结果相差很大

连续PID的输出方程为:u(t)=Kp*e(t)+Ki*∫e(t)dt+Kd*de(t)/dt------------------------(0)式

离散化后,为:
              u(k)=Kp*e(k)+Ki*(e(0)+e(1)+...+e(k))+Kd*(e(k)-e(k-1));  --------------(1)式

k-1时刻,u(k-1)=Kp*e(k-1)+Ki*(e(0)+e(1)+...+e(k-1))+Kd*(e(k-1)-e(k-2)); --------------(2)式

(1)式减去(2)式,△u(k)=Kp*(e(k)-e(k-1))+Ki*e(k)+Kd*(e(k)-2e(k-1)+e(k-2))---------(3)式

(1)式就是位置式离散pid;(3)式就是增量式离散pid。

PS:(0)式中KP,KI,KD和(1)(2)(3)中的三个参数不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续PID的输出方程为:u(t)=Kp*e(t)+Ki*∫e(t)dt+Kd*de(t)/dt------------------------(0)式

离散化后, ...

谢谢指教,能分享一下您的调试经验吗?

楼主:
我用增量式算法,我在 P 项基础上增加 D 项用以提高响应速度,但是好像全无作用,求各位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增量式算法,我在 P 项基础上增加 D 项用以提高响应速度,但是好像全无作用,求各位指教。 ...

KP影响响应速度,KI可以消除静差,KD用于抑制超调波动。
主要多试多凑吧。。  论坛里面有温度控制pid的调试过程,z-n法整定。你搜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都是正确的路,第一个是位置式的PID,第二个是增量式PID

你好,我用PID控制舵机,加上微分项用来加快响应速度,但是好像完全不起作用,微分系数大了的话会震荡,但是完全没有提高响应速度,能不能教我一下

网友C:
我也在整的头大,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整的头大,学习了

调出什么经验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出什么经验没?

没有,要不调大了,要不就调小了

楼主:
现在,调出一个满意波形,但是又遇到一个问题,到达期望位置后,电机仍然在调,虽然看不出,但是能听到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KP影响响应速度,KI可以消除静差,KD用于抑制超调波动。
主要多试多凑吧。。  论坛里面有温度控制pid的调 ...

你好,我现在遇到一问题,我可以调出如图6这样的波形,但是出现一个新问题,电机到达期望位置后 ,仍然会一直不断的调(还没有抖动),虽然看不出来,但是能听到声音,
请问能不能帮我理一下思路。

网友D:
数字舵机会一直有响声的

网友:
KD你调到会震动,说明是有效果的吗,PID关键在多调试,KD还有一个滞后算法

网友D:
响声和你的分辨率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字舵机会一直有响声的

我对比了一下,别的舵机同样的曲线,他们没有音,当然他们用塑料齿轮,会减小声音,但是我想差别不至于差这么大

网友:
你想过分段设计系数吗?

网友:
不同的误差值配置不同的系数

网友D:
说的够明白了吧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舵机齿轮之间的间隙问题,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是第一次调,建议用你刚才的成品的舵机试试你现在的程序,看效果,你就知道是结构的问题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E:
如果我要得到黄色的无超调响应曲线,那么我的Kp项就必须设的很小,这样一来,我的响应时间就太长了。

看来LZ都没有搞清楚PID中各个参数的作用,积分项是有助于你的曲线存在静差时,向目标曲线靠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现在遇到一问题,我可以调出如图6这样的波形,但是出现一个新问题,电机到达期望位置后 ,仍然会 ...

抖一点没事,你用手碰一下可能就不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响声和你的分辨率有关系

现在我如果不加微分项,那么,就没有声音(或者说非常小,听不到)。当我的微分系数加到0.3时就会有声音了。问题是我的微分系数加到6才会得到一个超调在3%以内的曲线。
不好意思回复慢了,他说我是新手,每小时只能发5帖,我只好再等一小时。

网友:
在误差很小的时候不KD为0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的够明白了吧

我试过,当初在超调和响应时间中取平衡的时候想过这个方法,也试过,但是后来结果不理想,就没用,我也知道这样理论上是可行的,实际也应该可行,但是我试过,效果不理想。不知能不能加你QQ,我是新手,每小时发帖不能超过5帖,不方便交流。

网友D:
查看我资料有联系方式

网友:
坛规是不能直接贴联系方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看我资料有联系方式

我的积分不够,不能发消息,也不能加好友,

网友:
吃饭先,回来再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我要得到黄色的无超调响应曲线,那么我的Kp项就必须设的很小,这样一来,我的响应时间就太长了。

看来 ...

我是新手,但是基本概念我还是理解的,就像您说的,如果我要得到无超调响应曲线,Kp就要设的很小,这样我的响应时间就长了。
现在我设的Kp能够满足我对响应时间的要求(有15%的超调),我加上微分项 D 会慢慢的减小超调,直至达到我的要求,这时候问题就来了
虽然超调小了,但是电机一直在调,虽然不抖,但是,一直会有声音。请教一下前辈,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D:
吃饭回来了,把你的联系方式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吃饭回来了,把你的联系方式发出来

linanwuxi123@gmail.com

网友D:
还是我说的那个问题,这个细微的问题结构影响很大,如过间隙大那么总是在小范围里波动,这也就是为什么微分在这里产生了副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我说的那个问题,这个细微的问题结构影响很大,如过间隙大那么总是在小范围里波动,这也就是为什么微分 ...

如果是你说的机械部分的问题,那么怎样解决呢?

网友D:
结构谁负责的?这种问题就是拿好的成品结构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结构谁负责的?这种问题就是拿好的成品结构调试

改结构的成本太大了,我想问问电子部分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如果确定是结构的差异,那基本软件就无能为力了,那结构必须改,这东西不可能一次开好的

楼主:
刚刚有一个工程师说,发出的噪声是过零点噪声,但他没讲解决方法,不知哪位高工知道方法

网友F:
???? 噪声和pid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 噪声和pid有什么关系???

这里的“噪声”是指电机到达期望值之后会不停的调,机械就会发出“吱吱”的声音,当然我表述为噪声,可能大家还有不同的说法,但重点是,教教我怎么解决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里的“噪声”是指电机到达期望值之后会不停的调,机械就会发出“吱吱”的声音,当然我表述为噪声,可能 ...

那种类型的pid? 你自己写的还是? 反馈的是什么? 位置还是其他物理量?采样速率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种类型的pid? 你自己写的还是? 反馈的是什么? 位置还是其他物理量?采样速率如何? ...

增量式,自己写,采样速率可调,但是2MS最合适,没其他物理量

网友D:
核心问题是你这个一直在调整锁不到0,什么叫过0点噪声?

网友F:
其实可以分个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可以分个段

现在先不管声音的问题,又有了一个新问题:带负载时静差偏大,如果增大积分项,不带负载时又抖动,呵呵,看来总是在矛盾中求平衡。

网友:
矛盾中求平衡,PID就是这样,带负载静差增大,这就是我让你试扭力的原因

网友:
可以说舵机里应该没有用积分,你可以试一下成品,你用力掰是不会电流一直增大的

网友:
积分作用有助于你的比例小的时候向设定值的接近速度,因为积分是一个累加的过程,如果当前实际值相对上一控制周期采集的值变化不大,积分的累加值会增大输出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先不管声音的问题,又有了一个新问题:带负载时静差偏大,如果增大积分项,不带负载时又抖动,呵呵, ...

自适应pid·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适应pid·

能不能给一个自适应PID的实现程序,我加上积分项效果也不好,而且没法进行浮点数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核心问题是你这个一直在调整锁不到0,什么叫过0点噪声?

好像是你说的问题,无法锁定零点

网友:
你再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分析来分析去,要达到你现在的静差要求,你最后发现结构让你没法达到

网友F: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给一个自适应PID的实现程序,我加上积分项效果也不好,而且没法进行浮点数运算 ...

自适应也是我想完成的东西啊。我现在是想办法在整定过程中自动修改积分相,比例项和微分项~
我qq:286741140,咱们多交流(加德时候说ourdev·pid)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适应也是我想完成的东西啊。我现在是想办法在整定过程中自动修改积分相,比例项和微分项~
我qq:286741 ...

我的脑袋要成浆糊了,现在舵机总是不停的调,加死区效果也不明显。虽然不抖,但是总有“吱吱”的声音。你进行的怎么样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脑袋要成浆糊了,现在舵机总是不停的调,加死区效果也不明显。虽然不抖,但是总有“吱吱”的声音。你 ...

我这个还将就,我这个主要是采样速度不够。
你可以试一下这样: 比如要到30这个值,那么就在27~29和31~33这个区间吧积分项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这个还将就,我这个主要是采样速度不够。
你可以试一下这样: 比如要到30这个值,那么就在27~29和31~33 ...

你起码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我这里没有思路,有点无奈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起码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我这里没有思路,有点无奈

各种实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各种实验啊···

当初觉得原理不难,谁知到越简单的东西越难啊

网友G:
驱动频率提高点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驱动频率提高点试试看

频率提高过,但是几乎没有效果没有。
如图1.是到达期望值后单片机的输出波形,应该是全低的,结果仍然有。我很受伤啊。
图2.是我的阶跃响应曲线。
还请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2012-12-19):
问题解决,还是PID参数调节问题,谢谢各位的帮忙,如果大家也在搞舵机控制,建议大家看看<<自抗扰控制技术>>,我就是在这里找到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