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产生负电压失败

楼主(2012-05-18):
这是我根据设计要求在网上的公式计算器里求得的数据。

焊完成后的实物如下

我完全是按照电路图焊的,可是最后出来的结果却是0.3v,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脚有没有反啊。如果按图中的标注似乎左右反了。没用过不清楚。

网友:
图片的引脚顺序和实物不对应的,孩纸~
缺口向左,左下角为1脚,逆时针方向排列。

网友:
LZ  先学会认IC的脚位顺序再说

网友:
呵呵呵,看图做的这么规矩还以为是高人了~~~~

想起我以前的电子囧事~~~~

网友:
LZ,你故意逗我们的吧

网友:
0.3v感觉消特基二极管反了

楼主:
额,给那个图误导了,连最基本的常识都忘了。。

网友:
2,7脚搞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