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FPGA系统板DIY

楼主(2012-05-18):
最近因为购买Xilinx的开发板太贵,所以自己动手DIY一块Xilinx FPGA系统板。使用的是Xilinx的SPARTAN-6 XC6SLX9-2TQG144芯片,废话少说,大家见图:

网友:
SPARTAN-6 XC6SLX9-2TQG144芯片, 多少钱 ? 那里可以买到啊

能发个原理图参考一下吗 ?

楼主:
这个是手绘PCB的,没有草图哦,直接看芯片引脚PDF就开始画的!引脚参照我一会上传的Spartan-6 封装引脚用户手册看,其中VCCINT使用1.2V电压,其他的VCCAUX和VCCO端口配置电压使用3.3V,使用JTAG配置下载,下载器可以制作25针并口的JTAG下载器.一会我上传图片!我做的系统板是没有FLASH的配置,配置如下:吧JTAG的接口引到JTAG端口,P55端口接100MHZ有源晶振,其他引脚照常引出来做端口,每个端口没有串联电阻和并联稳压管做端口保护!假如你加入这些保护的话更好!端口配置你上新浪的共享资源下载!我今天是上传流量只有3M了那个PDF有14M的,上传不了!忘记回复你价钱了,在网上淘宝买的芯片58块一片XC6SLX9-2TQG144C ,和其他的稳压芯片都有,入ASM1117-1.2V,LM2576-3.3V网址是: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0-%7B13810323183%7D

网友A:
安富利有一块500+的LX9开发板,应该是最便宜的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富利有一块500+的LX9开发板,应该是最便宜的的了。

多少钱?
我制作的系统成本在80块左右,可以锻炼焊接等和外围电路设计!不过有完成的系统开发板做程序比较方便点!

楼主:
友情提醒~:前边我上传的XILINX_JTAG.jpg 中的供电电压+5V,其实我亲手实验,用3.3V完全可以,取决在那两片总线控制芯片125。用3.3V就可以直接接到JTAG接口使用系统板上的3.3V供电,省去一些麻烦!

楼主:
可以看看我制作的并口Xilinx JTAG下载器!

网友:
>> 在网上淘宝买的芯片58块一片XC6SLX9-2TQG144C

网友:
只要500多块,网上搜 spartan-6 LX9 microboard

网友:
没有外部RAM SDRAM存储器

网友B:
能跑起来了  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跑起来了  很不错

跑起来没啥滴,就是没有和xilinx配得上的FLASH等,其他牌子的FLASH芯片试过了配置不成功,作用只能裸板跑咯!大家可以光顾一下我上传的编程器制作:http://www.ourdev.cn/thread-5477084-1-1.html很齐全的编程下载器哦!各种单片机和ARM及ALTERA、Xilinx的FPGA下载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起来没啥滴,就是没有和xilinx配得上的FLASH等,其他牌子的FLASH芯片试过了配置不成功,作用只能裸板跑 ...

SPI FLASH作为配置  你板子上咋没有呀    很多牌子的都能用

楼主:
我试过T80-75HCP  1M的flash但是没成!不懂哦……

网友:
原理图能共享一下吗?

楼主:
3楼那写的很清楚了!按那做没问题,况且我没有画原理图!

网友:
高手,正好我也要用这款芯片,学习了

网友:
楼主,我在淘宝看到你了,正想问你做板子的问题呢

网友:
楼主,非常需要你的帮助, 能加我qq吗?947315678,谢谢

网友:
!热转印居然可以搞这种啊!!!!

网友:
手工单面板搞到这个境界,腐蚀的不错,高手哇

网友:
以后有时间也自己做一个~~~~

网友:
我也很想做一块spartan-6的核心板,想外接DDR2 SDRAM因此可用IO就少了,于是想上BGA的片子。正在纠结中。。。

网友:
马一个,以后看看

网友:
XC6SLX9-2TQG144C 可用IO多少个!

网友(2013-03-08):
HAO东西啊,学习了

网友:
我店里有比较便宜的开发板,大家有空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