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用过TI的BQ24650太阳能充电芯片啊,求指点啊。。

楼主(2012-05-18):
最近在做一个太阳能给蓄电池充电的项目,铅酸电池的电压为12V,用了TI专门针对太阳能充电的芯片BQ24650作为充电控制器,我参照BQ24650的官方文档设计了一个类似的电路,峰值电压设置为18V,最大电流为5A,最大充电电压为15.1V,而除了Q1和Q2换用了英飞凌的BSC052N03LS以外,其他元件都是用芯片文档推荐的元件,由于条件问题,现在用5V的USB充电器经升压模块升到18V后给充电板供电来模拟用太阳能板给蓄电池充电的过程。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充电板输入端一接上电后绿色的充电指示灯就一直亮,而红色的灯则没有问题(只有接上蓄电池后才亮),而给蓄电池充电也只能从9点多伏充到12点多伏,之后电池电压就保持不变了,整个充电过程中充电电流都为50ma左右(不正常,涓流充时应为500ma,恒流充时应为5A)红灯与绿灯两个充电指示灯在充电过程中同时都在亮,而我测到充电输出的引脚VIN未接蓄电池时时输出15点几伏(符合设定的电压),VREF为3.3V.REGN为6V,VMPP为1.2V,VFB为2.1V,这几个引脚输出的参考电压都是正常的,元件应该是焊接好的了。而后来又发现原来自己画充电电路中将TERN_EN,(充电终止使能端)接地了,既失能了充电终止功能,芯片文档的应用电路是接到VREF端的,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这里导致充电不正常,还是有什么其他问题,望各位用过这个芯片或有经验的坛友指点下哪里出问题了,现在是毫无头绪啊。谢谢了。。。

网友(2014-05-10):
楼主最后使用这个芯片情况如何?

网友(2015-03-04):
调试好了没有楼主??

网友(2015-11-03):
楼主,这个需要单片机编程吗?能不能提供一下你的具体电路(要是需要编程的话,提供一下代码),我也想做这个,谢谢啦!

网友A:
楼主,和你的情况一样,我也是参考网上资料自己做了一款板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输出只有4.6V ,有没有知道的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和你的情况一样,我也是参考网上资料自己做了一款板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输出只有4.6V ,有没 ...

哇,很不错呀

网友(2015-12-09):
电感电感电感,重要的事情要说6遍 电感电感电感

网友(2018-02-08):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