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论坛啊,救救我吧,LPC1788点屏,画面抽呀抽呀.....

楼主(2012-05-18):
LPC1788+16BITSDRAM+800*480LCD

LCD用16(565)位时,DCLK 频率30M显示没有问题,
但屏是24位的,改成24位(888)格式后,在此显示的过程中,画面抽呀抽啊,要把DCLK降到20M才可以啊.但是20M的DCLK,屏抖得太厉害了.不能用啊,

注:当一屏画面刷完之后,画面显示是正常的.

之前看论坛上有很多人碰到过这个问题啊,有没有解决的啊,过来支支招啊...

网友:
只要人不抽就没事哈,呵呵。

网友:
哥们太有趣了。楼上的是7寸的屏。

网友:
应该有多屏的显存吧,先写完了,最后切换下就行了

网友:
24位 800*480分辨率 1788刷的有点累的
建议是把屏接成RGB565 16bit模式,这样每个像素两个字节,刷屏还可以。
24位屏的R0,R1,R2,G0,G1,B0,B1,B2通过一个10K电阻接地,具体连接方法如下。
R0---------通过10K电阻接地
R1---------通过10K电阻接地
R2---------通过10K电阻接地
R3---------------------------LCDVD3
R4---------------------------LCDVD4
R5---------------------------LCDVD5
R6---------------------------LCDVD6
R7---------------------------LCDVD7

G0---------通过10K电阻接地
G1---------通过10K电阻接地
G2---------------------------LCDVD10
G3---------------------------LCDVD11
G4---------------------------LCDVD12
G5---------------------------LCDVD13
G6---------------------------LCDVD14
G7---------------------------LCDVD15

B0---------通过10K电阻接地
B1---------通过10K电阻接地
B2---------通过10K电阻接地
B3---------------------------LCDVD19
B4---------------------------LCDVD20
B5---------------------------LCDVD21
B6---------------------------LCDVD22
B7---------------------------LCDVD23

网友:
非常同意,24位色彩需要32位存储一个像素,总线负担高一倍,1788带不动,会有图像撕裂现象。
楼主可以拍张照片给xdjm们疑义相与析哈

楼主:
问题原因已经找到啊,但不确定换成32BIT的SDRAM是不是一定能行.另外,SDRAM只能跑系统频率的一半.

网友(2012-08-15):
我以前也是这样的  后来我把sdram的频率提上去  就好多了

网友:
换成16位,颜色不没那么饱和了吗,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只能设CLKCFG将频率降下来。楼主后来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