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420输出电流不会改变

楼主(2012-05-18):
最近在用AD420做一个4~20mA输出模块,本来没有电流输出,现在有了,但输出不会变化(按照程序它是会变化的),而且一直稳定在4mA,无论输什么进去都木有反应,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如果用光耦进行信号隔离的话,要用6N137之类的高速光耦,和驱动的时序匹配。
2.用万用表的电流档测试的话,可以串接个阻值比较小的电阻,进行测量。
仅供参考,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如果用光耦进行信号隔离的话,要用6N137之类的高速光耦,和驱动的时序匹配。
2.用万用表的电流档测试的话 ...

我是用测电压的方法代替测电流的,本来可以看得到输出的变化,但就是达不到20mA,后来改了一下电源电路,输出就不会变化了,但测量芯片的电压输入引脚是有电压输进去的。好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