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个电磁辐射的设备,想检测一下附近的环境的辐射

楼主(2012-05-19):
想买一个电磁辐射的设备,想检测一下附近的环境的辐射,求推荐。
比如电脑的辐射,手机的辐射,还有手机信号屏蔽器的辐射。

网友:
场强仪,非有线电视用的。
还要有所测频率的标准天线,否则只能定性不能定量。

网友:
标准天线,有的用频谱仪。低频还有什么磁场探头之类的。。。要玩得专业的话很费钱

网友(2014-12-29):
楼主试过效果怎么样

网友:
天线(校准)不便宜。

网友(2015-01-30):
我也想搞个玩玩,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手机APP 有个GPS的软件,能测量 你可以参考一下,我那两个手机测试的都不太一样,这个APP主要是用手机内部的磁传感器测量的。

网友:
从低频到高频可能需要不同的设备吧
且不同频率对人体的影响是否一样也没有定论

网友(2015-03-08):
手机软件:GPS工具箱,里面有电磁辐射检测功能,看着好像灵敏度挺高的,就是不知道准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