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一台铣床

楼主(2012-05-19):
最早是想入个能一个人搬得动的、二三k价位的练练手。找来找去只见西马特有款70多kg的。
随着网上逛了一段时间,却逐渐觉得太轻的机子只能挖点塑料。练手阶段就这样被逛论坛取代了,省了2、3k偶耶~

心理承受度加到300kg。看了一圈,似乎西湖钻铣床的名声最大。刚好公司里要进一台,便推荐了西湖ZX7025.

去西湖北京办事处店里看的,这台是ZX7045,带攻丝功能。

金丰的听说也不错,是西湖厂跳出来的一批人搞的云云。但北京没找到经销店。

要求换220V单相电机,拖了蛮久。220kg,几个人搬上了三楼。
精度没量过,挖挖木头、铝板感觉还行。细看台面、丝杆表面等,经济型多用机一般般了。

要想搞点东西像阿莫雕刻机那样漂亮,看来得再上一档,心理承受度加到吨了。
逛了一下南京2012第七届中国数控机床展览会,选定这款。

总算运来了。

叉车跑了远远一段路就为了叉这么一个箱子,估计叉车费都当油钱了。

开箱瞄一下。

门口太窄,把工作台拆开。200多kg还是蛮重的,绳子不要把电子尺勒坏了。

网友:
有钱有场地,羡慕。
炫富贴,鉴定完毕。

网友:
楼主靠谱, 这个是真正能干活的东西

网友:
由来如此!!!

网友:
赤果果的炫富

网友:
这东西多少钱?

网友:
楼主不会是受到影响想自己制造轻型飞机吧

网友:
炮塔铣多少钱买入?哪里产的?几公斤重?是台湾机头吗?
据说滕州货相对于其他的很轻,质量狠差!台湾机头性价比很高。

网友:
就铣床而言,这机器刚性一般,至少比阿莫那台炮塔差远了.
楼上几位,这不算玄富,楼主要干需要铣床的活至少是要有这样一台机器的.
我的观念:对于设备投资,看准了就买能买得起的最好的机器.

那个油盆太小了,这是这类机器的通病,赶紧做个大的装上去.
装光栅的话两轴就够,装三轴没必要.
机头角度不要掰过15度,主轴里那对角接触十分脆弱.尽量减少轴向大力给进.

网友:
大家伙呀。。楼主米人..

网友:
西湖ZX7025.多少钱买的?万铣我感觉你买的是3系列吧,估计3万出头,5系列的刚性更好,4万出头。

网友:
炫富贴啊

楼主:
入手的这台是力锠
http://www.argo.com.tw/cp02-3-3.html
本想买最小号的2S,但联系得知最小只有3号机。4号机比3号机多个Y轴方轨。

网站上的图片是

但据说是销往欧美的。国内销售的机型土气一点

曾留意了一下丰堡
http://www.fengbao.cn/ProductExhibitlist/&categoryid=ff25b6dc-c8a1-44c6-a2d6-2f321331a2b8.html

并对其宣传的各种改良感觉颇好,比如

但联系后得知要“超精密型”(http://www.fengbao.cn/ProductExhibitlist/&categoryid=13141a81-800a-46a5-a205-66c80f563f2d.html)的才有这些特点。
超精密型的价格和力锠标准型差不多。未有机会到广东去看,便选南京力锠了。

来个铣头特写

这是相机从Z升降台下方朝上拍的

楼主:
这是拆下来的工作台

本想用吊环螺栓,但去标准件店问了只有一种螺纹长度,太短。
换个办法,用压板来固定钢丝绳

来张近X轴丝杆照

从楼上一看昨晚用来挡雨的布,原来是个广告布

和丰堡宣传的的改良比起来,目前除了看见床身座内侧是蜂窝状网格的加强肋外,其它地方都很传统。哪位用过丰堡铣床的介绍一下感受看。

几个人用撬棍捣鼓了好一阵才挪动了约40cm,看来光靠撬棍和滚棍想挪进屋里不可行,得找台液压平板车来。

旺财今晚继续守门口哈。

楼主:
西湖ZX7025去年买时,包括改220V单相电机、铣夹头套件、平口钳、压板套件、几把铣刀、发票,1w出头。

店家帮运来装好后,指导“卸夹头时锤拉杆顶端”,无语。下刀铁我是知道用的。
但铣夹头一开始也是不知要先把筒夹摁入螺帽后再旋上夹头杆,后来发现和网上见到的装好铣刀后的图片有点不同才发觉。

网友:
价格差不多,当年因为是自己花钱,所以没舍得买西湖,买的什么西菱,好在我们只当台钻用,到倒角,普通孔,真正做东西还是万铣。

楼主:
去选液压平板车,见有铁球卖,大个的约3kg,要做哑铃的有料了。

这据称是台湾合资品牌的,520mm宽,2600kg,看起来较小巧,贵一些。
还有据称德国进口的,2200kg,较贵,钢板、机架、液压泵体等看起来也较厚实。但车体宽度太宽了。

不过对行情不太了解,也未顾得上网多看看,最后从品牌可信度着眼选了个诺力牌的。
http://www.noblelift.cn/products_detail/&productId=25650ce7-f8f8-4e45-8e0f-415dd24ba3cb&comp_stats=comp-FrontProducts_list01-004.html

约60kg,自己不好运,还是请架三轮车。

临时当千斤顶用,先把支起床身,把底盘木架抽出来拆了,顺便锯出几段好当垫脚。木条都是80mm方的,平板车最低75mm高,看来出厂时考虑到了。
床身是610mm宽,要是平板车宽是520mm型的话垫木脚时会方便点。支起床身时有点摇晃,看来车宽550mm的也不错。挪进屋内还算顺利。

虽然从淘宝买的话¥1150+运费¥1百多,较便宜,但需约5天才能收到货。
赫赫赫,现在已经下起大雨了。买现货贵点,值了。

看一眼配电箱

发现变压器只有380V的初级,没有220V的。

买之前要的说明书图片上画的变压器初级有多种电压选择的。

看来要跟厂家协商一下。话说那说明书印得差,模糊、与实物不一致、内容乱。当初那西湖ZX7025钻铣床的说明书也是差不多,是不是国内的重工业机械行业就这样了。

看淘宝时还见了这个乌龟车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id=14980951222&_u=li8do8u54f2

以后若要搬车床等较长的东西的话,平板车可以和它配合用用。

网友:
有可能的话,还是在近郊选择一楼车间比较合适。比如环行铁道附近,或者昌平城南一带。

现在二手机床性能价格都好的少了。

楼主:
屋内要下一个台阶,用液压平板车,搭木板斜坡。
可惜没带相机。场面也很热闹,大小木方条摊了一地,有厚有薄的小块木板更多。半扇约4cm厚的门板50cm宽,运气不错刚好够得上平板车的轴宽。
坡度约1:15,门板下每隔约30cm横垫木条。两侧人拉绳子防止摇晃,下坡方向撬棍抵着防止下滑过猛。
平板车的轮子压上门板时吱嘎作响,过程顺利,没发生摇晃。

先检查一下钢丝绳花篮夹子的螺母,夹着摆了两天果然有点松了。

两人扛圆木杠吊起工作台,连长凳一起转移到液压平板车上。然后移动平板车使工作台对准鞍座燕尾槽,再次吊起工作台,顺利推入燕尾槽。

丝杆装回去很容易。丝杆两端的轴承其实和丝杆是松配合,当初拆下左端轴承座时敲打了一阵,其实是轴承座和工作台连接的两个定位销钉有点紧。

盛油盘的几个螺丝孔和床身上的孔对得不怎么齐,掰了一阵才装好。

接上电子尺,有显示,分辨率是0.005。

楼主:
扭松拉杆螺栓后,NT30刀杆还是塞在主轴锥孔内很紧,要轻锤一下拉杆螺栓顶端才掉下来。
和看过的介绍自动换刀的短片不太一样,看别人用手一握刀杆便轻松取下。不知是否因锥孔内有油太粘。

铣床说明书太烂。动手把玩了一阵子铣头,搞清楚了刹车换档进给等。

据说摇臂后端这个环是可以安装个什么东西的,哪位介绍一下?

联系厂家关于变压器初级与说明书不符、缺220V抽头的事,答曰东西就是这些,其它名堂没有。
看了看电路,12V 55W供工作灯,24V供接触器线圈,需自己配个变压器了。

主轴电机是双速Δ/双Y形接法,不知用220V变频器来驱动效果如何。

网友:
lz辛勤,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网友:
实在是羡慕呀,没场地,楼层承重不够玩不了这样的机器。

楼主:
变频器到了,到顺丰库房自取。

3.65kg,比想象的要重和大。从缝隙往里可看到五分之三的体积都被一大坨铝散热器占去了。

拆开前面板接线试试。

观察过前面板仅有塑料卡子,但撬开时中间部分有点紧。

原来应该先把这小控制板拔出来。

上层PCB

似乎这就是全部的控制部分了。下层是些变压器、TO-220封装的三极管、电容,大功率管子被夹在下层PCB的底面和整机背部的铝散热器之间看不到。

说明书说要8平方毫米的线。平时用不到多大功率,用4平方毫米估计也可。

通电,风扇甚吵,比得上半个电吹风。出口风力却只和电脑电源上的8cm风扇差不多。
听声音像是风扇转速太高。以后有机会还是换个声音小点的好。

控制板上的几个薄膜按键太小,要用指甲来按,估计没几回就会破裂。
暂用铅笔尾的橡皮来小心点按,以后有空了另做个带大液晶屏的控制面板,转速电流什么的全部显示出来才好。

把变频器的“最大输出电压”设成最大值255V后,优利德的UT61E万用表量了一下,输出的三根线,两线间电压约510V、频率1kHz、占空比约50%,各线和地线(PE)端子间电压约190V。
不太理解,猜测虽然1kHz的PWM波形拟合成了低频的正弦波,但每个高频方波还是满幅=255V的。随之另一个问题,看变频器的电路结构示意图,220V市电输入经二极管整流后便得到直流母线电压≈
300V供输出级6只开关管造出PWM正弦波。既然该变频器能设置“最大输出电压”,想来中间还需一级升压/功率因素调整电路。哪位知道的介绍一下。

网友:
 这么多天了,开工没有

网友A:
假设可以换的话,换一个可以加编码器的,那样在攻丝的时候好用的多.并且调低的时候转速十分稳定.
台达的矢量变频器有几种编码器卡,别要那种最差的就行,然后就可以做位置控制了,虽然多花了1k多,但很值,性能比没有PG卡的强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可以换的话,换一个可以加编码器的,那样在攻丝的时候好用的多.并且调低的时候转速十分稳定.
台达的矢量 ...

看了一下能接编码器反馈的型号,能单相220V输入的大概只有VFD-E系列。要给主轴装个编码器也蛮麻烦,装在顶上的话可能影响装配快速换刀机构。
220V变频器驱动380V电机还未试效果,转速该是低一些的。按铣床原本主轴最低转速80rpm,变频器再出个25Hz,差不多够慢了。不过变频器说明书好像提到频率低时电机发热。

楼主:
试了试诺信SDS6-3V电子尺显示器,觉得等距打孔、等分圆、近似加工圆弧、斜线等功能,能用但不够好用,就如手机的计算器功能我几乎不碰过。待有空了做个大液晶屏的才爽。

发觉X轴丝杆手轮旋转一周和电子尺的读数对应不一均匀,大约是半圈多一点半圈少一点,最大偏差近2格(0.04mm)。试了X轴左中右几个位置均如此,Y、Z轴正常。
对比X轴左右两个手轮,并无刻度不均的问题。还怀疑了丝杆质量、电子尺精度和线性等。
差不多要联系厂家了,最后却发现原来拆装X丝杆后未将一端轴承座的螺丝上紧 -_-

X光栅尺行走约800mm后和手轮读数相差约0.16mm,不知2×10e-4的误差算不算大。光栅尺的检验书没见着,看淘宝上卖诺信电子尺是有张检验书的,还得找力锠。
摇了一轮行程X=850mm、Y=367mm、Z=393mm。广告册子上写的是890、384、407。说明书上写的更不知哪款……

入了个博世新款上市的砂轮机,原配2二个砂轮,我还以为有3个的。

做工不错,机身铸件精致,砂轮罩冲压件一般,其它挡板、螺丝等东西一般。
试了一下,启动时有“蹭蹭”几声,运转起来略有振动。
找块碎砂轮打磨一下,微小沙粒直往身上扑,眼镜口罩围裙果然必要。
试磨一把菜刀,较容易地开出了约1mm宽的锋口,但没能磨锋利。看来菜刀略带弧状的刃形磨起来要比短直线形的刀刃难。
十几分钟下来手摸电机壳四五十度了。

楼主:
这几天气温变化六七℃,观察XYZ三轴手轮摇全程和电子尺读数的差别的变化,大约每1000mm变化了0.1mm,不知是否和钢材的热膨胀系数相称。
Y、Z轴的观察结果的一致性稍差,估计是因Y、Z轴受力较大,轨道润滑不足以及丝杆双螺母不够紧造成的。

网友:
从此深夜不眠 只为煲上伊床

楼主:
还未接好电。这几天只摇了几遍三轴全行程,当做磨合。

今天查看各导轨润滑情况,却见Z丝杆螺母油嘴断了。

原来是升降台降至最低时Z丝杆上轴承座的三个螺丝压到了。

油嘴断得太残,看来要用断钉取出器了。
准备向厂家询问解决办法。自己设想了一个杯子样的支承座,避免升降台降得太低,不知厂家愿不愿给做一个。

Y轴丝杆的润滑脂一部分变成泥沙色,不知是否是铜螺母磨损掺进来的。

Z轴导轨的润滑脂颜色也很厚重的样子。

哪位指导一下,塔式铣床都需要在哪些地方维护润滑,需要哪些规格的润滑油脂?

铣头上的这个油嘴不知怎样使用。

网友:
炫富帖子,鉴定完毕。

网友B:
铣头上的这个油嘴不知怎样使用。
把盖子打开,用油壶滴机油

网友:
有钱有场地,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铣头上的这个油嘴不知怎样使用。
把盖子打开,用油壶滴机油

这里加的油是润滑铣头内的那些部件?用哪种类型的机油?
哪位高人有清晰的铣头分解图的望指点一下。

顺便问问导轨油该用哪种?手动油泵容量原来这么小,出厂原带的半杯油压了十几下便快没了。
看了看淘宝上的美孚导轨油,不清楚粘度该如何选。出厂原带的油较稀,像花生油一样。
导轨油蛮贵,汽车机油一百多10L,不知行不行。

楼主:
变频器太大,又要散热,放不进原有的电气箱内。用木头搭个夹子暂时用着。
五合板做背面,再钉4根小方条。

加两段45°支撑。电钻先打小孔,再上自攻螺丝。

完成。

待找4颗Φ4mm螺丝把变频器挂起来。

网友(2012-08-19):
不错的铣床,有得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选液压平板车,见有铁球卖,大个的约3kg,要做哑铃的有料了。

  乌龟车,,,,有特点有个性,,,

网友:
有米有场地……

网友:
3#机基本只要2万2左右,4号机在2W6,个人感觉还是4号机好,区别非常明显

网友C:
楼主研究精神真的很厉害,摇臂后面的铁环是起吊环,不用装其他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研究精神真的很厉害,摇臂后面的铁环是起吊环,不用装其他配件

不是指摇臂中部那个吊环,是说尾部这个圈

中间的孔是阶梯状的,上半截的内径小一些。

买铣床前业务员说这个环可以安装个什么附件,外国佬喜欢那么搞。问具体是什么附件,却避之不谈了。看来做销售的讳言“不知道”。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变频器太大,又要散热,放不进原有的电气箱内。用木头搭个夹子暂时用着。
五合板做背面,再钉4根小方条。

你晚上派旺财看门,白天旺财睡觉你还在边上闹,机器很不错,希望对员工旺财好一些,让他白天能好好睡个觉.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指摇臂中部那个吊环,是说尾部这个圈

中间的孔是阶梯状的,上半截的内径小一些。

我朋友的床子这个地方吊了块铁做平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晚上派旺财看门,白天旺财睡觉你还在边上闹,机器很不错,希望对员工旺财好一些,让他白天能好好睡个觉.  ; ...

旺财好吃好睡,人才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