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人知道LPC1700引脚配置为三态和开漏的区别

楼主(2012-05-19):
在我认为,开漏就是没有上拉电阻,当然也没有下拉电阻。配置为三态,不也是没有上拉和下拉电阻吗。如果我配置为开漏和有上拉电阻,那表示的是什么呢?

楼主:
以下是周立功的FAQ:
GPIO的各种工作模式如何使用?
A:LPC1700系列Cortex-M3微控制器的I/O口在复位后默认为上拉输入,可配置为五种模式:高阻(既不上拉也不下拉)、上拉、下拉、中继和开漏。
输出模式下,前四种配置模式下的I/O口都能正常输出高/低电平,开漏模式下需外接上拉电阻才能输出高低电平,且开漏模式和其他模式不能同时使用。
输入模式下,让引脚悬空,I/O口设置为不同模式时情况如下:

设置为高阻模式时,读取引脚的电平状态不确定;

设置为上拉模式时,读取引脚的电平状态为高电平;

设置为下拉模式时,读取的电平状态为低电平;

设置为中继模式时,如果引脚配置为输入并且不被外部驱动,那么它可以令输入引脚保持上一种已知状态;

设置为开漏模式时,引脚悬空时读取的电平为低电平,接上拉后读取的电平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