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通信方式,有谁了解,请指点下。

楼主(2012-05-19):
现在碰到一种通信方式,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有见过的吗?
不是串口、CAN、IeBus、SPI。

高电平是4.8V ,低电平时3.28V,时间数值的单位是100US

现在大概找到了数值,就是不知道是一种什么通信方式

2.  只找到数值,后面还有一个数据不知道是干啥的。

3.  用IO模拟串口接收一般用什么方案好?是用定时器的捕获功能,测量脉宽?如果不用捕获功能就是一般的IO电平判断的话怎么确定起始位?

网友:
红外通讯?

网友:
如果只有两根线,电源和数据都一起了,很可能是两线通讯,因为看到最低电压也有 3.3

来自: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后面那个数据应该是效验码,数据和效验码的值和为0XF7
这种通讯方式是发一个数据+效验码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如上面的三个数据
0X95+效验码(0x62)        =0XF7
0XD2+效验码(0x25)        =0XF7
0X3F+效验码(0xB8)        =0XF7

网友A:
应该是2总线通讯,电源和信号都是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2总线通讯,电源和信号都是一起的

这个可能性不大的,接收器有电源的,信号线有4根,两个接收的都是一样的,我只是把一个的画出来了就是,还有两根发出的信号没变化,应该是个请求信号,我也没贴出来就是

网友B:
4根线, 感觉两组 RS485, 实现 全双工通讯, 可以看下电路有没有RS485 转换芯片或者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4根线, 感觉两组 RS485, 实现 全双工通讯, 可以看下电路有没有RS485 转换芯片或者电路 ...

RS485的电平应该不是这个幅度把?

网友:
每个高电平或低电平的长度为nx4;
上面所列的三组数据均有个16--4--16的部分,这个是否数据的起始位;
图纸出来了吗,硬件上是如何实现的?
类似的应用个人喜欢用测脉宽来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RS485的电平应该不是这个幅度把?

RS485 是测两条线之间压差,不是单线对地的压差,请测量一下两线之间的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