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1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2-05-19):
89C51用定时器0或1在8位自动重装模式下是不是不能定时1ms或者更小啊?

网友:
8位自动重装模式1ms,那得用低晶振3MHz

8位自动重装最大时间 t = (12/CPU频率)*256
t (单位us)
CPU频率(单位MHz)

网友:
8位,最高256us
不过,我最近也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定时器16位模式下,利用中断产生方波,用示波器看就是不行啊
蓝后改到8位定时器模式,好了啊!!!
这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
哎,还是不给力啊,还好只是自己做着好玩,不用做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