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组网测试结果

楼主(2012-05-19):
CC2530组网测试结果

测试平台描述:
CC2530终端模块 84个
CC2530路由模块 5个 (带PA)

所有终端绑定到协调器,采用例程:Projects\zstack\Samples\SimpleApp

终端不休眠,定时1分钟发送一帧“心跳帧”

测试结果:
收到所有节点的“心跳帧”时间: 5~15分钟。 理论上讲应该是2分钟以内收到所有的心跳帧。

网友:
希望学习具体细节~

楼主:
拷机2天后,有23个节点收不到数据了,郁闷中......

网友A:
表灰心楼主。。。精神上支持你,另外问个 BC的问题,2430和2530啥区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灰心楼主。。。精神上支持你,另外问个 BC的问题,2430和2530啥区别呢? ...

CC2430和CC2530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CC2430和CC2530区别

谢谢。。学习了

网友B:
有没有在Projects\zstack\Samples\SimpleApp里面移植过Demo里面在monitor上的观察拓扑结构的程序,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在Projects\zstack\Samples\SimpleApp里面移植过Demo里面在monitor上的观察拓扑结构的程序,求指点! ...

有的,不过monitor程序需要修改才能画出路由器的图,不然全部连到协调器。
还有就是小网络拓扑可以画出来,大的网络必须先让路由器先加电,monitor监视到路由器后,end加电才能显示正确。

monitor还有很多需要改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不过monitor程序需要修改才能画出路由器的图,不然全部连到协调器。
还有就是小网络拓扑可以画出来 ...

好的,谢谢帮助!我再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可以做个参考
现在在测试STM32W108 自组网

ST公司的协议栈好像是买的ember公司的吧?

不知道资料多不多? 上手难不难? 性能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你会EMB的话,上手很简单。。

对ZIGBEE协议不清楚也没关系,

我们还是忠于自己做程序,ember的开发套件很贵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有入门版本的,,几百块钱一套。
进阶板的,差不多1000块
高级版的,,,6000块 ...

这个是你们设计的,还是原厂的?

我指的是ember的芯片的开发板,不是s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EMBER的开发板我这边没有。。
ST带EMBER协议的开发板我这边有。。是我这边一个客户做的。现在非常流行。 ...

EMBER协议的资料全不全?

网上很多都是TI的 zstac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说不是很全。。。
贵公司规模不是很大的话,直接买我公司的模块。。。可以缩短产品的开发周期,而且 ...

你们组多大的网测试的?

你们说比cc2530好很多,是硬件还是软件?有测试对比数据么?

网友:
同关注,刚入手cc2530的模块。

网友:
楼上的有多余的模块可以分享吗?

网友(2012-06-21):
STM32W108CBU61资料很少,不知道组网性能怎么样!

网友D:
Ember 与 TI的区别主要在应用层

Ember协议栈应用层是基于ZCL标准(ZCL是Zigbee的应用层标准),TI的协议栈 应用层基本上没用标准。

用Ember会容易一点,ZCL应用层标准,已经帮我们实现了很大一部分部分应用,
如果大家都遵守ZCL标准,那么不同厂商的ZIGBEE是可以互联互通的。

TI的应用层没有采用标准,完全靠开发者自己发挥,Zigbee仅仅作为传输通道,实现起来5花八门,
应用层上大家互不兼容。

网友E:
终端不休眠,这不胡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Ember 与 TI的区别主要在应用层

Ember协议栈应用层是基于ZCL标准(ZCL是Zigbee的应用层标准),TI的协议栈  ...

TI也实现了ZCL的。

TI的芯片、开发板、模块、资料铺天盖地,ember的少之又少,而且enber的开发系统很贵。

希望ember被收购后,在推广方面会有好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终端不休眠,这不胡闹吗?

为什么这么说,如果有电源供电,为什么一定要休眠呢。

休眠的目的是节电,主要用于电池供电的场合。

楼主:
问题查出来了,没有关闭polling,信道被plling帧占据了。

网友D:
楼主你的应用层 发的数据格式 是不是自己定义的?
协调器 收到数据 按照自己定义的格式解析。

------------------------------------------------------------------------------------
你的应用层根本没使用ZCL标准,
你的应用层已经偏离Zigbee应用程标准。

当然,不一定应用层非得使用ZCL标准,

但是当你的应用比较复杂,功能比较多的时候,
你会发现,采用ZCL标准维护,增加新功能会容易的多,
而应用程完全自己写,维护起来会麻烦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应用层 发的数据格式 是不是自己定义的?
协调器 收到数据 按照自己定义的格式解析。

你怎么知道我的应用层根本没使用ZCL标准?

你看过我的代码?

网友:
楼主有没有试过 一次心跳连续发多个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了解Nordic的芯片NRF24AP2

NRF24AP2组网方面不行!

网友G:
CC2530和STM32W108到底哪个好呢?
网上搜了下感觉CC2530的资料要比STM32W108多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CC2530和STM32W108到底哪个好呢?
网上搜了下感觉CC2530的资料要比STM32W108多得多 ...

CC2530吧  资料多,上手快

网友(2012-08-14):
最近也有想玩玩  cc2530,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查出来了,没有关闭polling,信道被plling帧占据了。

高人!顶

有机会好好向你学习

你搞那测试是自己玩还是公司搞项目呀?84个终端自己买多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