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3F9488的串口 配置 和分页RAM的疑问

楼主(2012-05-19):
在用 三星S3F9488的串口是,需要对  BRDATA进行赋值,以便来配置波特率。但是配置BRDATA的时候,根据资料,要对RAM的PAG1页操作,就是SYM=0X01;
代码如下。 但是程序一运行到这里,就停在这了,但是屏蔽掉这几句话,就正常了。 疑问就是,对RAM的PAG1页操作  是怎样进行的?

SYM=0X01;         //选择REG PAGE1
BRDATAH=0X00;
BRDATAL=0X27;

网友A:
操作时先关闭中断操作完成后再打开中断试试.

楼主:
操作前我是这样关闭中断的:
  asm("DI ");
  SYM=0X01;         //选择REG PAGE1
  BRDATAH=0X00;     // 12500 HZ  波特率
  BRDATAL=0X27;
  asm("DI ");

  我这样关闭中断,还是一样的结果。没改善。

楼主:
今天请教了别人,得到的结论是。 用IAR编译器,不用对分页操作。直接BRDATAH=0X00;     BRDATAL=0X27;  赋值就好了。
      asm("DI");
      UDATA=要发的数据;
      while((UARTPND&0X01)==0);
      UARTPND=0X0;

另外,系统时钟用8M HZ,系统内部不分频。 BRDATAH,   BRDATAL,如果要用9600的波特率,应该是多少数值啊。我是菜鸟,不会计算啊?

求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作时先关闭中断操作完成后再打开中断试试.

根据您的提示,关中断,用查询标志位的方式,已经可以了。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请教了别人,得到的结论是。 用IAR编译器,不用对分页操作。直接BRDATAH=0X00;     BRDATAL=0X27;  赋 ...

是否是资料上的公式  波特率=系统时钟/ 16*(BRDAT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