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6V铅酸蓄电池给5V单片机供电,选择什么稳压芯片好?

楼主(2012-05-19):
原来的电子零件板块没有了,发到这里来。
背景:想用一个6V铅酸蓄电池给一个5V单片机供电。
原来用的是78M05,但是压差太大了,6V电瓶用不了,用12V的,这样浪费比较严重。受制于体积,又不能DC-DC。要求5V输出不能偏移太多。
现在想用6V的电池,但是78M05肯定不行,LM2940行,但是好像淘宝上面没有TO-252贴片封装的。
哪位能推荐一款低压差(≤0.5V),能输出0.3A以上电流长期稳定工作的稳压器件呢?
先谢过。

网友:
3r33几毛搞定

网友:
用稳压管?或串一只二极管?,楼主试试

网友:
3r33 的输入是4.75V至23V 的默认输出是3.3V,输出5V,可能输入的下限会变,但LZ要的电流不是很大,可以实测一下。

另外3R33 与7805之类比个头大很多啊。

网友A:
AMS1117-5.0啊

网友:
串两二极管

网友:
试试LP2950-5有不是贴片封装的。

网友:
http://www.ourdev.cn/thread-5472319-1-1.html看看我这个贴,里面有几款芯片--低压差。

楼主:
不需要更换封装的有没有?
1117得改板

网友:
我认为1117是最合适的。可以考虑再做个小板,焊到焊盘上,在小板上焊1117。。。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S1117-5.0啊

1117肯定不行,高达0.8V的压差。

6V的铅酸电池放电放完是5.4V,所以选择压差小于0.4@需要电流即可。

网友:
lz,我很佩服你,都用上铅酸电池,还计较一个dcdc的体积,dc在,0.3A可以做到一个1X1cm以下得到面积。

网友:
铅蓄电池放电后电压该没6V吧..

网友:
1117属于准LDO结构,压差比普通的常规LDO大很多,5V的LDO大把可以供选择,看你的电流需要了。台湾盛群,也就是合泰HT7550等,国产明达微电子的MD5350可以提供500mA的输出,要不国半的LM2940-5.0,可以输出1A。实际还有更多。网上查5V LDO

网友:
电源做个小板粘在铅酸电池上就行了,别做在单片机板子上。

网友:
低压降电源芯片 mark

网友:
串个二极管就行

网友:
MIC3975 mSOP8封装,电流750mA时压降才300mV,不过价格有点贵,呵呵

网友:
相信我,直接供电绝对没问题。

楼主:
感谢楼上提供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