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将第三方设备的控制面板上的电源按钮的信号引出

楼主(2012-05-19):
有一台买回来的电子设备,在其控制面板上有一个电源按钮(自锁的),我打算给设备增加一个风扇,我希望当电源按钮被按下去后,打算用另一套电路,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让一个风扇转动,当电源按钮解锁了之后,让风扇停止转动。请问如何,监控这个按钮是不是按下去了?(控制面板上的电源按钮与我想加进去的单片机系统是两套电路,由不同的电源供电的。)

网友:
设备能不能拆啊?

网友:
检测220V电流不就可以了~

网友:
不能拆无损的话用摄像头图像识别。呵呵,还有就是你把设备开关常闭,另外用个接线板,带开关,通你的设备,按下开关两个都工作

楼主:
多谢NJ8888,【把设备开关常闭,另外用个接线板,带开关,通你的设备,按下开关两个都工作】这个方法应该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NJ8888,【把设备开关常闭,另外用个接线板,带开关,通你的设备,按下开关两个都工作】这个方法应该可 ...

这样做虽然可以实现你那个功能,但是一个是不可靠,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对于设备有损害。你要想清楚。

网友:
从原设备电源接个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