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28j60的问题

楼主(2012-05-19):
以下这段代码是单片机接收数据来控制P1.4和P1.5两个口的高低电平,但是应该发送什么数据给单片机呢?
#include "example0.h"
#include "uip.h"
//#include "AT45DB321.h"
#include "mcu_uart.h"
#include <string.h>

void example0_init(void)
{
        uip_listen(HTONS(8000));
}

void example0_app(void)
{
        u16_t i;
//        u16_t sector;
        if(uip_connected())
        {
                printu("example0 is connected!\r\n");
        }
        if(uip_newdata() || uip_rexmit())
        {
                printu("example0 is uip_newdata!\r\n");
                //memcpy(RxdBuf, uip_appdata, uip_len);

                /*
                printuf("\r\n收到0x%x 字节\r\n", uip_len);
                for(i=0;i<uip_len;i++)
                {
                        printuf("%x ", uip_appdata[i]);
                }
                */
                if (uip_len == 2)
                {
                        if(uip_appdata[0] == 0x02)
                                if(uip_appdata[1] == 0x04)
                                {
                                        printu("正在切换P1_4\r\n");
                                        P1_4 = !P1_4;

                                        memcpy(&uip_appdata[0], "开发板发送:P1_4已经点亮\r\n", 14 + 12);
                                        uip_send(&uip_appdata[0], 14 + 12);
                                }
                                else if(uip_appdata[1] == 0x05)
                                {
                                        printu("正在切换P1_5\r\n");
                                        P1_5 = !P1_5;

                                        memcpy(&uip_appdata[0], "开发板发送:P1_5已经点亮\r\n", 14 + 12);
                                        uip_send(&uip_appdata[0], 14 + 12);
                                }
                }
        }
}

网友:
擦,在另外一个帖子里回复了你,居然还在问。

楼主:
我看不懂代码啊,太复杂了。。。

网友:
这还叫复杂?那楼主以后怎么在这个领域里面混呀。我粗看了一下程序,你要发送0x02 0x04控制P1.4反转,发送0x02 0x05控制P1.5反转。这个程序里面不是写的很明白吗?

楼主:
谢谢楼上,这个程序我看得懂,但是解包那些程序我看不懂,所以导致不知道发什么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