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迪克火花机白屏,工控主板好修吗

楼主(2012-05-19):
     厂里沙迪克火花机开机白屏(无任何字符),其技术人员把主板更换就行了,报价乃天价(不可思议啊),而且还要将旧板带回。我看也是一块类似电脑主板(没见蜂鸣器),赛扬CPU.我另外接上电脑显示器去也黑屏。现厂里不景气暂没同意,而且也太离谱了。请问这非得找厂家维修吗?难道是BIOS有问题?请教了...

楼主:
内存是好的

网友A:
没图,没资料,怎么帮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没资料,怎么帮你啊?

不好意思,没来得及拍,明天我补个照上来。再看下主要芯片。

网友B:
原价多少,维修价又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价多少,维修价又是多少

没有原价,维修价说出来吓死人,17后面3个0,还要返旧板。

楼主:
怀疑是CPU或BIOS复位问题,还是显卡过不了?

楼主:
这是拆下小板的主板

楼主:
主板后部

楼主:
主板前部,CPU拆除了散热片

楼主:
小板装上去近照

网友:
主芯片买一通,换一遍,只能如此

楼主:
接上键盘,键盘灯也没反应,把CPU取出去测试下...

网友C:
这是工控机的CPU板,找研华也许有兼容的。但软件有可能加密,换板即不能用,解决方法只有软件厂家有。可以试一下,CPU板其实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工控机的CPU板,找研华也许有兼容的。但软件有可能加密,换板即不能用,解决方法只有软件厂家有。可以 ...

请问大师,软件是指BIOS里面的吗?看来沙迪克可是吃准了这块肉啊

网友D:
如果只是BIOS资料有问题的话。只要取一个好机的BIOS芯片,把里边资料读出。再烧入到丢失资料的芯片里边即可。不过,估计没那么简单。可先拿到电脑城里边芯片级维修主板那里请那些人瞧瞧。便宜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是BIOS资料有问题的话。只要取一个好机的BIOS芯片,把里边资料读出。再烧入到丢失资料的芯片里边即可 ...

BIOS芯片是ATMEL的AT49F040 EEPROM,厂里也才一台这种机,也没地方可下。

网友:
检查下各组电压有没有,时钟有没有,应该不难修的

楼主:
搞了一天,大喜啊,居然能开机进入机器操作系统了!!!

楼主:
原板上的CPU,内存都测试过是好的,外设都拔除,另接显示器和键盘,不亮且不报警(板上有蜂鸣器)。

网友:
楼主何喜?老板表情如何?

楼主:
       应该是自检显卡过不了,当然黑屏。刚好找到一块类似的工控板,换上单板上电,有报警声,键盘灯闪亮,心中一喜,呵呵,长鸣声,关电重插内存条。再将机器原外设都接好,开机有显示,哈哈,出现画面中间黑屏,上下蓝底白字,提示内存项什么“1”,不管按回车,慢长的等待啊,终于进入火花机操作系统,显示正常.....待明天师傅过来看工作正常否。

网友:
去要求老板为论坛网友免费电火花加工来报答

网友:
自己弄实在不行,找专业维修工控板的帮忙,就像阿莫说的应该也就是3、5千块可以搞定的

网友:
厂家收17000也不算贵啊,东西从国外进来,G档收税,人工差旅费都是要支出的。

楼主:
谢谢大家关心,还要看明天机器操作如何,一切是否正常,呵呵

网友:
这类一般CPU主板上就那几大件,除了各类BOIS不能动(要是有好的机器 可以拷贝)和硬盘数据挂之外 就是换南北桥 IO管理,GPU等BGA也能修出来,基本和普通PC无太大差异

网友:
LZ咋不找我修?呵呵

楼主:
没想到坛里还有这么多高手啊

楼主:
请问前辈,单板上电能点亮显示器吗?是否从CPU左下角处输入?电压又是多少?

楼主:
权当实验品了,上面说是正常的话,此种方法能大致判定自检已通过吗?

网友:
sodick可是我的领域

网友:
万能的淘宝网友卖这个主板,不到1K 你搜索ADP-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