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节镍氢电池如何充电?

楼主(2012-05-19):
照片不清楚,各位请原谅哈!

今天收拾房间,发现纸箱里发现这几个电池,回想应该是以前的笔记本拆下的,看了看上面的容量是4.5AH的啊,后面在网上淘宝查了 SANYO 4.5AH,还真有这样的电池,但不知道
还能不能用!不知道上多少伏电压怎么充电?

所以上图请教各位兄弟,如何给这这几个电池充电!谢过了

网友A:
不是AA型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AA型号吧?

AA型是啥意思啊?

刚才找了个输出DC12V,短路时最大电流是750MA的变压器直接接上了充电,充了一会电,电池没发热,带电测了一下4节电池的电压在5.58V这样,单节的电压在1.41V.。。。。

于是乎我拿着电池,把万用表的电流档拨到直流20A,跳一下表笔,想测试一下电池的短路电流,碰了一下表笔,一道弧光闪了一下,啪的一声。万用表显示1,

我操这瞬间的电流也太大了吧都超了20A的量程了?

网友:
就是平常的5#干电池大小尺寸.
应该不是的,AANiH电池容量不可能这么大

网友:
应该是18650的电池,锂电,单节应该3.7V,充满4.2V
电压那么低,估计够呛能用。这个要用专用的锂电充电器
单节充,就用锂电充电器,截止电压4.2V即可;
4节串联,最好用平衡充。

网友:
应该串联起来充的

楼主:
单节是1.2V 的

昨晚上就拿了12V变压器,串了一个15欧姆的水泥电阻,电流在500ma这样一直充到今天早上,大约13个小时了,,直接拿带短路打火花,很鸡动人心。4节电池组5.7V。啪啪的打了几次,找了个钨丝来直接上电,红得都可以电火,持续一直10多分钟,电池有点发热了,量了都还是5.6V这样,很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