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万分纠结的万能手机充电器。

楼主(2012-05-19):
本人昨天在大超市购买了一个“海陆通”LED爱彩充(万能手机电池充电器),价格15元。

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上电池偶尔灯不亮,以为是接触不良,于是把触点往弹簧片顶了顶,有时候会好,有时候需要放置几分钟再顶。无奈最终没有确定是否为接触问题。

为了查明原因根治故障,我开始拆机。

却发现:在诺基亚专用的正负充电插片后面有一个“短路线”。用万用表在线测量电阻接近0欧姆。但是接上手机电池,没有故障依旧灯亮可以充电。于是纠结了,怎么可能存在这一个短接线,为什么存在了还能正常充电,为什么会出现偶尔电池指示灯不良的问题。附上详细图:

网友:
再买一个拆了看

网友:
超级0压降二极管。

楼主:
但是充电器能正常工作,充电效率也差不多。

元老说“再买一个” 我过几天日去买一个吧

楼上说是 超级0降压二极管》? 不明白

网友:
0欧电阻要是在输入电源和充电芯片的vcc之间就对了

楼主:
关键是测量哪个 所谓的“超级二极管”的正方向电阻都接近0欧姆

楼主:
一切都是 正常的。我还在用 MF47 和 万能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