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遥控器编码有了解的吗?(已解决,字节顺序的原因)

楼主(2012-05-19):
最近买了几个遥控器,调试代码发现,键码和卖家提供的不一样。
卖家提供的资料,遥控器外观如图,标示了每个键的键码

下面是逻辑分析仪从接收头读出的数据,红色电源键,分别是00ff的用户码,0xa2的键码,以及键码的反码。这些与我MCU读出的相同,但是和上图的键码不一样。

已经和卖家沟通过,确定不是不一样的货,难道是我对编码了解错误?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键码的高低位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键码的高低位反了

刚才看了下,低位在前的话,从右边数起0xa2就是0x45,难道是这个原因?晕。

网友B:
楼主,我用的遥控器与你用的一模一样,你用我发的帖子中的程序试一下
http://www.ourdev.cn/thread-5463088-1-1.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看了下,低位在前的话,从右边数起0xa2就是0x45,难道是这个原因?晕。

就是这个原因。你答对了!我也碰到这种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用的遥控器与你用的一模一样,你用我发的帖子中的程序试一下
http://www.ourdev.cn/thread-5463088 ...

谢谢,解码倒是没有错误,而是我对编码方式理解不一样,按卖家的资料,必须是低位在前才能得出与图片一样的编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原因。你答对了!我也碰到这种情况的。

是的,卖家资料里面没有提及编码高低位顺序,估计红外芯片手册应该会有说明,没有去看手册,失误失误。

网友(2013-05-11):
逻辑分析仪好啊,现在用示波器抓红外码抓的好蛋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