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做过wince 的sandisk inand 4G/8G的驱动?

楼主(2012-05-19):
  我的S5PV210 核心板现在再次修改,硬件工程师增加了sandisk 8G的 inand ,主要是为了支持android4.0,android驱动工程师上个月提出256M的 nandflash 的空间太小了,跑android4.0 分区不够。
后来干脆就把平板上的sandisk 8G的 inand  芯片也放到核心板上,刚开始我以为硬件工程师是inand 和和SLC 256M nandflash  是分开两个不同的位置贴,后来发出去审核丝印图的时候PCB公司说我们的图有问题,叫我们确认一下。
硬件工程师居然把inand 和SLC nandflash 贴同一个位置!刚开始我也疑惑,是不是搞错了,这样怎么能贴呢?!后来硬件工程说说不这样做肯定位置不够,邮票孔又不能两面都放元件。
现在只能这么做——想贴inand 的时候就要放弃SLC nandflash。
       现在想了一下,这个玩意的确不太好做,inand 现在对android支持的很好,但是wince下根本没驱动,所以只能用 nandflash。经过测试,android2.3 的 inand 速度比SLC nandflash 的速度快三分之一以上,我就想,能不能自己写一个支持inand wince的bootloader呢,这样就不用分开贴 SLC nandflash 和inand 了,SMT场子也不会闹着要收两套钢网费用,两次工程费用了。这个有谁做过没有?我的初步意向是 用uboot修改,uboot来引导S5pv210 wince 系统,以前见过人这么做过,并且引导wince的NK.nb0 是不算太难 的,可以躲避过TOC 这些复杂的文件结构。
      好的,这个东西等有空试试,最近做这些东西烧了好多钱,自己也犯了好多错,做东西都是用技术思维去做的,结果在移交客户评审的时候发现很多问题,并且被人一说发现自己的想法立即从完美变得幼稚。呵呵
我想做 android和wince都会遇到这个工程兼容,低成本的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具体实现吧。不用看代码,提意见也行。感激不尽,谢谢了。

楼主:
uboot都是开源的,等android4.0 跑的差不多,就回去搞一下inand wince的驱动是很有必要的,如果成功了,那以后就可以摆脱又贵,速度又慢的nandflash 了。呵呵,

楼主:
我晕啊,启动不起来啊。呵呵
SLC的 nandflash 启动起来了,inand 的启动不起来,
太晚了,明晚回来再改。

楼主:
人呢?真心寻求帮助啊,咋没人回复的?
现在测试一下,应该问题不大。先修改uboot才行。

网友:
我打算在做呀,不知道楼主做得怎样?

网友A:
uboot是可以从inand起来的,官方程序,加串口,烧在inand上就可以啦,要用uboot启动wince。

另外SLCflash是常见flash型固体存储器里面最快的,inand比较快肯定其他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uboot是可以从inand起来的,官方程序,加串口,烧在inand上就可以啦,要用uboot启动wince。

另外SLCflash ...

应该是没有做NandFlash MultiBin,所以启动慢吧

网友:
话说邮票孔可以2面放元件的啊。底板镂空就可以了。

INAND驱动也不难吧,就一SD卡。

网友B(2012-07-05):
210的 BSP本来就支持iNAND的。
不过发现iNAND的读写速度真的很慢,不值是驱动的问题还是iNAND本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210的 BSP本来就支持iNAND的。
不过发现iNAND的读写速度真的很慢,不值是驱动的问题还是iNAND本身的问题

很快啊,看datasheet都比 nandflash 快,实际启动速度也快。
最近都在整android,wince好久没搞了,偶尔帮客户搞搞售后。

楼主:
妈的B,android ,从 linux kernel 到HAL JNI 到java一条路上去搞定还是有点难度的,太多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顶你,技术不懂,帮不了忙。希望你尽快搞成功,
因为我有INAND芯片,8GB的特价20元,呵呵,
QQ875789 ...

哥,8G的inand 20 RMB,拆机的吧?
我从代理那里拿货的,以前做平板的公司朋友推荐的,他们都45 RMb,量很大。这个价格我觉得20 RMB不太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