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语音识别程序

楼主(2012-05-19):
最近想做语音识别玩玩,网上查了查,找到一个用Atmega32实现的语音识别机械车
地址是:http://courses.cit.cornell.edu/e ... h8_css34/index.html
貌似是利用带通滤波取得频谱(或者叫功率谱?),看不太懂.我决定用DFT算法,因为它节约内存

DFT程序借借鉴了 hendry 单片机 DTMF 软解码算法的实现
http://www.ourdev.cn/forum.php?m ... &highlight=dtmf

//--------------------------------------------------
//DFT运算
//注意,ad是有符号数,无符号的AD值需减128
//返回值为1表示已经计算了功率谱
//--------------------------------------------------
U8 dft(S8 ad)
{
        U8        i;
        U8        offset;//查表指针
        U32 temp;
        //ad-=128;//去直流分量
        for(i=0;i<NFREQ;i++)//每个频点计算实部和虚部
        {
                offset=tabp;//取查表指针
                s_dft_image += (S16)ad * sintab[offset];//>>8;
                offset+=PI2/4;//偏移1/4周期为cos表
                s_dft_real += (S16)ad * sintab[offset];//>>8;//cos表
                tabp+=tabinc;//指针下移
        }

        s_dft_p ++;
        if (s_dft_p == NSAMP)        //采样点已达到设定值,计算功率
        {
                s_dft_p = 0;                //点数清0
                for (i = 0; i < NFREQ; i ++)//每个频点计算功率
                {
                        s_dft_real/=NSAMP*6;        //除以合适的值能使得功率在一字节内
                        s_dft_image/=NSAMP*6;
                        temp=s_dft_real*s_dft_real + s_dft_image*s_dft_image;
                        if(temp>65535)temp=65535;
                        s_dft_real = sqrt16(temp);
                        //s_dft_real = sqrt32(((s_dft_real*s_dft_real) + (s_dft_image*s_dft_image)));
                }
                return 1;
        }
        return 0;
}

本程序流程大概是这样:
定时读取ADC,计算5个频率点的实部与虚部,采集64点后计算5个频率点的功率,称之为功率谱
当功率值达到一定值后,认为是一帧语音开始,此后计算的34次功率谱分别存入数组中.
若是在训练状态,则将这34个功率谱存入模板数组,训练完毕后进入识别状态.
在识别状态下,用这34个功率谱去与模板匹配,找出误差最小的,若误差小于一定值,则识别成功.
目前程序只识别两个命令,识别率还不太理想,偶尔会有误码.
如果把模板存进EEPROM,则可以增加命令的个数.
程序量较小,占用内存也小,可以很方便的移植到AVR单片机.

电路用了AGC,就是把2SK30A当作可变电阻,GS间负电压越大,DS间电阻越大.
据说可以用发光二极管+光敏电阻来做AGC.
初步的实验也可以用电脑音频输出串联电容到ADC输入口,至少这样每次放出来的声音是一样的,便于验证

频谱计算是否正确.

附件中有一个用VB写的查看波形的程序,只需通过串口向它发送数据就行了,格式是0xAA+数据字节数+数据
识别结果.jpg里每行最后一个字节是结果,为0表示未能识别,前10行是对命令1的识别,后10行是对命令2的识别

网友:
这个厉害呀,顶帖!

网友:
语音 图像 这一块其实前景挺大的
因为用户会觉得交互越来越好了

网友A:
这个得好好看看,我们现在的语音合成方案,声音不怎么好。

网友:
用光耦做AGC应该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好好看看,我们现在的语音合成方案,声音不怎么好。

LZ的是语音识别喔

网友:
对的,是看错了,不过这个也不容错过哈,业余学习一下

网友:
有谁能把这语音识别电路详细讲解下?  对AGC部分不太明了。

网友:
不是MEGA32吗,怎么又是51的

网友:
太需要了,及时雨啊

网友:
学习,这个很有用!

网友:
will try it later.

网友:
这个东西好

网友:
这个猛料啊!怎么没置酷啊!

网友:
这个资料猛啊,可以置酷了。

网友:
這太酷了,很喜歡研究這方面的東西,真的是即時雨呀! 不的不說一個贊字!!

网友B:
有两位MM也是做了这个,原理好像差不多http://people.ece.cornell.edu/la ... %20yz526/index.html

网友:
这个要标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两位MM也是做了这个,原理好像差不多http://people.ece.cornell.edu/land/courses/ece4760/FinalProjects ...

这个貌似是用的"沃尔什(Walsh)变换"呀,速度应该会快些,就是没有看到源代码

网友:
核心问题是识别率有多少? 不过能有这个思路果断要赞一个... 个人觉得模版的提取是个大学问...

网友:
这东西要的!

网友:
这个可特别的厉害啊!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不错啊!!记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两位MM也是做了这个,原理好像差不多http://people.ece.cornell.edu/land/courses/ece4760/FinalProjects ...

那两个mm不错!!!

网友:
标记,用得着

网友:
这个有意思,还可以发挥发挥。

网友:
楼主太利害了!学习学习了。

网友:
这可是一个好东西,一定要试下.

网友:
非特定人识别不好搞

网友:
用51搞出这个,实在是太厉害啦~!~~~~~~~~~~

网友:
非特定人识别咋搞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ol !

呵呵,多谢阿莫

网友:
很好的资料,马渴!

网友D:
8位机做FFT太耗资源,不如搞两个324,一级前级放大,加5个带通一个高通,一个低通,然后学习这7路输出的特性。

有一广告词在我桌面摆了好久,忘了是TI还是AD的。  --- 世界还是模拟的。

把模拟的事情交个模拟IC做,逻辑的交个MCU做。可能效率更高。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b8ce ... ight=15&count=5

http://wenku.baidu.com/view/cf7d ... ight=17&count=5

http://wenku.baidu.com/view/46cb ... ight=17&count=5

楼主:
引用 网友D:
8位机做FFT太耗资源,不如搞两个324,一级前级放大,加5个带通一个高通,一个低通,然后学习这7路输出的特 ...

各有各的优点,模拟电路速度快,数字的方式更灵活.
其实8位机做FFT也不会消耗太多资源,比如用ATMEGA8就能实现128点FFT,如果这个用模拟电路搭出来得多少阶滤波多少个运放呀.

网友:
说的也对,有时间用STM8试试,如果后续处理太复杂就用两个MCU,哈哈,双核。关键是经验参数需要花时间提取。

网友E:
语音识别。音源怎么弄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语音识别。音源怎么弄的呢

音源可以自己说话呀,或者用手机录音,或者用windows录音机

网友:
厉害阿!语音识别

网友:
好东西啊!!

不过没看懂是怎么回事!!

网友:
MEGA32是avr吗

网友:
语音识别 mark

网友:
这个有空得试试

网友:
很强大啊,期待更低误码,更多命令

网友:
算法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貌似是用的"沃尔什(Walsh)变换"呀,速度应该会快些,就是没有看到源代码

有源码的,仔细找找

网友:
MARK.个人也觉得这方面前景不错。

网友:
标注,等有时间学习一下

网友:
在新域名下标记一下

网友:
很好的资料,特来学习

网友:
这个确实比较cool  之前用过一款语音芯片无疑增加了硬件成本。这样既好了。

网友:
不错,mark一下日后研究

网友:
语言识别,能识别人 就难了

网友:
不错,想法和效果都挺好的

网友(2012-06-18):
不知STM8能否搞定啊,不过即使能做出来,和台湾那些带51核的专业语音识别芯片比,效果应该还是要差很多的,而且此类芯片已经可以做到20元以下啦,就是资料太少了……

网友:
这个好,mark下

网友:
很好的东东
支持

网友:
好好学习 不懂的太多了 算法

网友(2012-09-07):
参考下,正准备做个语言控制系统。

网友:
菜鸟漂过~~~

网友:
好东西,做一个标签!

网友:
语音识别

网友:
顶,喜欢看数学算法的帖子

网友(2012-11-27):
MARK  音频通信

网友:
之前搞过一次,没搞成。由于时间原因放下了,打算重新拾起。。。。

网友F:
在识别状态下,用这34个功率谱去与模板匹配,找出误差最小的,若误差小于一定值,则识别成功.

请问这个误差小于一定值 ,这个一定值怎么定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这个误差小于一定值 ,这个一定值怎么定义呢?

这个值由实验确定

网友:
厉害,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这东东可以简单么?

网友:
学习一下,长见识了

网友(2013-01-08):
顶起  我也是做语音的  不过还在起步阶段  现在的发展应该很好

网友G:
一个用Atmega32实现的语音识别,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个用Atmega32实现的语音识别,mark

也许是被前面的语言误导了
其实这个电路里所用的单片机是STC12C5604AD。
由于占用RAM以及FLASH的量较小,程序移植到AVR单片机上也没问题。(如ATmega8、ATmega32...)

网友(2013-06-20):
这个特别厉害啊!

网友:
搞不懂,记号

网友:
这个好,mark以后用得着~

网友:
要做好不容易~~~~

网友:
大三时参加比赛用凌阳的做过,感觉识别能力有待提高,不知道楼主这个怎样?

网友:
好资料,一直想搞语音识别,谢谢。

网友:
标记一下先

网友:
这个必须支持下

网友(2013-08-14):
好资料,建议用更高的处理芯片

网友:
识别有限的范围,还比较容易。要能到siri的程度难

网友:
这个帖子一定得顶啊。计划搞语音识别5年了,到现在都没有动手。

网友:
敢于探索, 支持鼓励!

网友H:
为什么不直接比较波形呢? ---- 因为时域信号不稳定,特征不明显。
因此,语音识别这类问题,都转化到频域里求解。

声音的频率特性,是和说话人发音系统的物理特性相关的,特征明显,稳定性好,易于重现。

楼主做的实际上是特定人语音识别,建立的模型就是所谓的“声纹”,类似指纹,是描述特定人特征的。非特定人语音识别不是这样做的

鼓励楼主的探索精神!

网友(2013-10-23):
好资料,有时间研究下,多谢分享

网友:
没接触过。。。

网友:
太好了,我正想把房间的灯改成语音控制的,这样就不用下床关灯了。

网友(2014-03-05):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不直接比较波形呢? ---- 因为时域信号不稳定,特征不明显。
因此,语音识别这类问题,都转化到频域 ...

哥们儿说的有问题吧?
现在的识别特征,都是在倒谱域的特征,频域的特征用的少。
而且语音识别 和 声纹识别根本不是一样的东西。声纹识别即说话人识别,用于辨识说话人或确认说话人。语音识别是识别说话内容。

网友:
顶  先拿来看看再说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这个东西不错

网友:
mark...一直很有兴趣

网友(2014-05-15):
好东西,下来看看。谢谢LZ共享

网友:
不知道准确率如何?

网友:
看到过 Robi 机器人 介绍,前面也有先学习,原理不清楚

网友:
LD3320 能做非特定人声识别

网友:
MARK            以防有用

网友:
简单的控制一下 我觉得可以

网友:
挺有意思的啊,不错!

网友:
不知道准不准

网友:
这个好啊

网友:
标记一下,有时间再来研究一下

网友(2015-01-20):
这个比较有意思,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
暂时用不上,收藏了

网友:
这个支持一下

网友I:
太NB了!!学习!!

有没有FDT简单介绍?

网友:
以前跟中科院的一起搞过图像识别。不过我都是做外围的,核心算法在别人那里。语言识别还真没涉足过。楼主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太NB了!!学习!!

有没有FDT简单介绍?

DFT在《数字信号处理》中有详细的介绍,但是也相当抽象。
网上也有很多这种资料:
http://www.docin.com/p-343379213.html

网友J:
特别想知道 楼主怎么发现这个网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特别想知道 楼主怎么发现这个网站的

这个很久了,不太记得了,刚试了下在坛内搜“语音识别”,找到了下面这个帖: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3%E8%AF%86%E5%88%AB

网友:
这个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好帖必须顶!最近稍微没那么忙,打算在智能家居方面研究点东东,感谢LZ!

网友:
厉害,佩服佩服

网友:
101楼说楼主很牛逼.

网友:
一直想弄呀。自己的数学功底不够。顶一下。

网友:
语音识别,好强大

网友(2015-12-16):
语音、图像交互,人工智能,很好的发展方向

网友:
看着挺不错的

网友:
挺有意思的

网友:
厉害,语音识别
做个记号

网友K:
楼主,这个程序是用什么编写?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个程序是用什么编写?

C语言

网友:
顶这个 好玩, 有些做法是通过上位机做的。

网友:
应该有现成的模块之类的吧 何必自己做呢 多麻烦啊

网友:
这个利害

网友L:
可以解释下实部、虚部,频域信号这些方面的采集初衷和思路吗?

网友:
这个非常有用,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以解释下实部、虚部,频域信号这些方面的采集初衷和思路吗?

这我还真解释不了,建议你查一查以下资料:
数字信号处理 离散傅里叶变换 DFT FFT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我还真解释不了,建议你查一查以下资料:
数字信号处理 离散傅里叶变换 DFT FFT ...

有点印象了,时域变频域是要经过fft的。

对于离散系统,这个是非得有不可。

网友:
好东西啊,有限收藏,又时间好好学习下

网友:
这个有意思 最近也开始了解这方面了 呵呵

网友:
采用FFT进行语音识别,good

网友M:
识别率会不会不是非常高?

网友:
抽时间玩下,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识别率会不会不是非常高?

是的,识别率较低,可能说话稍微慢一点、快一点就识别不了。

网友N(2016-10-20):
场效应晶体管2SK30A可不可以用其他型号替代比如SI230X一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场效应晶体管2SK30A可不可以用其他型号替代比如SI230X一类的

这得看特性曲线,看是否能作为“压控电阻”。估计SI230X不行。
建议用LED+光敏电阻。

网友(2017-07-10):
mark  语音识别。

网友:
mark ,绝对好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