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beta24功放的仿真图。

楼主(2012-05-20):
这是个全差分的纯甲类电路。由于这个电路禁止商用,所以俺没有标出半导体器件的型号。
作者的 RMAA 测试结果(8ohm):
http://www.amb.org/rmaa/beta24/beta24_bal_8_32b_96k_20090513.htm

主电路:

电源、及补偿部分,电路接成了单端输入:

交流分析:

1kHz下的失真分析:

10kHz下的失真分析:

20kHz下的失真分析:

互调失真没做,太耗CPU时间了,除非少弄一些。

话说这差不多是俺仿真过的元件最多的功放电路了,画了好长时间,昨天晚上画完,今天电脑还坏了,晚上弄好之后仿真完就发上来了。。

楼主:
再来个作者提供的PCB组装完成的 3D 图。

作者的实物图:
4层PCB。。需要么???很费的。。

网友:
楼主只是什么软件

楼主:
当然是 MicroCap 了~~~

网友A:
发个beta24功放的仿真图

you build one of those and put it next to ad815ays. No comparis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 build one of those and put it next to ad815ays. No comparison.

好像也不该放一起比较吧?

这个电路也没有使用什么性能好的元件,性能还算是可以的了,只是有点对不起这么多元件。

网友A:
why not? they both can be used as headphone or small power amps.

the truth is that if you are looking for the most faith reproduction of the original signal (wire with a gain), it will be incredibly difficult for any VFB topology to beat any CFB topology.

ad815 just so happens to be one of those readily available and cheap cfb opamp that can carry a lot of current. ths6012 is another one.

网友:
米兄,AD815好是好,直流性能不好啊,中点偏移有点大。TPA6120可以

网友A:
AD815好是好,

most CFB opamps are pretty good (or better than ad815), especially those xdsl drivers.

直流性能不好啊,中点偏移有点大

that's absolutely true.

in that case, check out ths4012 - the most interesting VFB opamp ever designed, in my view.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t CFB opamps are pretty good (or better than ad815), especially those xdsl drivers.

TPA6120中点电压就比较小,良好设计下,不用特意校正即可以达到1mV以下。应该是TI特别优化过的

另外问下米兄,你见多识广,想必对乐器也有所了解吧,你觉得yamaha P-85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y not? they both can be used as headphone or small power amps.

the truth is that if you are looki ...

好像弄错了。。。这个是beta24,功率很大的。。。不是beta22,beta22是耳机用的。

网友:
想必对乐器也有所了解吧,

sorry. I know nothing about musical instru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