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2扩展串口摄像头拍照不能传回正确程序的问题,看程序

楼主(2012-05-20):
扩展了52的8K内存,控制串口摄像头拍照,发送拍照命令,摄像头有反应,但发现内存里没有摄像头传应该传回的数据,(接线方式我是直接把串口摄像头9孔串口的TXD和RXD和地分别接到52单片机max232的8、7针和地上)程序如下,帮看下,谢谢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LIB.H> //包含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long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函数定义**********//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void   Ini_UART(void);   //串口初始化
void   Delay(void);      //延时
//void   CMGF(void);       //设置发送数据为TXET格式
void   CMGS(void);   //设置目的手机号码
void   SEND(void);   //发送字符串
sbit d1=P1^1;
sbit d2=P1^0;
sbit d3=P1^2;
uint Rx=0;
uint j=0;
uchar flag,a;
uint h,h1,bigain,end;
uchar xdata SystemBuf[3500];
uchar   code   phone[]= {0x40,0x40,0x61,0x80,0xFF,0xFF,0xff,0xff,0x0D,0x0A,0x00};
//uchar   code   sms[]   = "AT+QFUPL=\"KKK.jpg\"";
void sendchar(uchar ch);
void sendstring(uchar *p);
void   Delay1(void);
void sendchar(uchar ch)
{
  SBUF=ch;
  while(TI==0);
  TI=0;
}
void sendstring(uchar *p)
{

  while(*p)
  {
  sendchar(*p);
  p++;
  }
}
/***********************************************************
函数名称:main
函数功能:主函数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void   main(void)
{
   Ini_UART();
   while(1)
{
     if(d2==0)
          Delay1();
          if(d2==0)
           {
        Ini_UART();   //串口初始化
        sendstring(phone);     //发拍照命令
                d2=1;

                }
       if(d3==0)
          Delay();
          if(d3==0)
       {
        sendchar(0xAA);
        for(h=0;h<3500;h++)
        {
                   if(SystemBuf[h]==0xff&&SystemBuf[h+1]==0xd8)
                      bigain=h;
                   if(SystemBuf[h]==0xff&&SystemBuf[h+1]==0xd9)
                      end=h+1;
                 }
       for(h1=bigain;h1<end+1;h1++)
            {
                SBUF=SystemBuf[h1];
                while(!TI);
                TI=0;
                ES=1;
        }
        d3=1;
                sendchar(0xA0);
       }
       if(d1==0)
          Delay();
          if(d1==0)
       {
        sendchar(0x0A);
        Delay1();
       for(h1=0;h1<3500;h1++)  //传回内存里3500个数看看
            {
                SBUF=SystemBuf[h1];
                while(!TI);
                TI=0;
                ES=1;
        }
        d1=1;
       }
}
  }

/***********************************************************
函数名称:Ini_UART
函数功能:串口初始化设置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void   Ini_UART(void)
{
        SCON   =   0x50;   //UART方式1:8位UART;   REN=1:允许接收
        PCON   =   0x00;   //SMOD=0:波特率不加倍

        TMOD   =   0x20;   //T1方式2,用于UART波特率

        TH1     =   0xFd;
        TL1     =   0xFd;   //UART波特率设置:9600
        TR1     =   1;
      // REN=1;
       SM0=0;
       SM1=1;
       EA=1;
       ES=1;
}

/***********************************************************
函数名称:Delay1ms
函数功能:延时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
void receive(void) interrupt 4
{
  if(RI)
  {
        if(Rx<3500)
        {
    SystemBuf[Rx]=SBUF;
        Rx++;
        }
        RI=0;
  }
}

void   Delay(void)
{
        uint   i,j;

        for   (i=0;   i <10;   i++)
        {
            for(j=0;   j <1000;   j++);
        }
}

void   Delay1(void)
{
        uint   i,j;

        for   (i=0;   i <100;   i++)
        {
            for(j=0;   j <1000;   j++);
        }
}

楼主:
现在可以存数据了,但存的数据不太不准确,传3000个少400个数,为什么?我怀疑是单片机SBUF存到外存时速度慢了。前面存不了数据是因为我在52的板子上还接了9针串口连上电脑,不连就可以了。但也不明白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