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系列的单片机的IO口既做输入有时又做输出怎么切换

楼主(2012-05-20):
51系列的单片机的输入/输出能直接切换么?就是按键和LED公用一个I/O口时怎么办?
由输出状态变为输入状态,需要对端口先写1,但是写1的过程会不会对外界的输入信号产生影响呢?
那由输入状态切换为输出状态需要额外的操作吗?

楼主:
又没有人回答呀?

网友:
据所知,51是没有输入切换输出的问题。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A:
在51系列中:
对即将做输入口连续写入2次#0FFh
就把该口设定为输入了
这时就可以当做输入口用了

做输出时无须写#0FFh
直接把要输出的数据
写到口即可

网友:
当输入时先给高电平,然后检测是否是低电平就能当成输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51系列中:
对即将做输入口连续写入2次#0FFh
就把该口设定为输入了

写一次0ffh就行吧

网友:
LED限流电阻R8根据自己需要而定,
R9看你所用的MCU取舍,像AT89C52、STC89C52之类的不需要R9,像STC 1T系列最好保留,因为STC 1T系列的弱上拉口在由0变为1时,会有2个时钟的强推挽高输出电流。

void KEYA_PASS()
{
        s_uint8 PRESS_count,UP_count,NO_cnt;  //按下/松开计数
         s_bit          B_one,B_L;                                //短按/禁止扫描标志
         bit        B_Mirror;                                  //镜像

        KeyA = 1;             //先上拉
        _nop_();
        _nop_();
        _nop_();                //然后稍微延时稳定
        B_Mirror = KeyA;   //再读取『按键A』状态
        _nop_();
        KeyA = LEDA;       //最后还原复用指示灯LEDA的状态
…………

网友:
当然可以的,就怕你的硬件打架。IIC就是典型的不停的在输入输出间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一次0ffh就行吧

我都是写2次的~~~~~~~~

网友(2013-08-20):
遇到与楼主同意的困惑,把此贴顶起,希望有大牛解答

网友:
用 STC 单片机,有一个寄存器可以选择管脚是输入还是输出。输出又分为弱上拉和推挽。

网友:
51是最方便的,无需配置方向寄存器,只需要设为输入前 端口=1即可

网友:
我也这样做过这样一个电路,发现输出时就不能输入了!

因为会出现输出与按键逻辑与,影响输出。所以无法同时使用,如果按键不频繁操作的话可以使用。代码如下:

      ORG 0000H
          SJMP MAIN
          ORG 0030H
MAIN:MOV C,P1.0
      JC  MAIN
          LCALL LED
          SJMP MAIN

  LED:MOV R0,#06D
  LOP:CPL P1.0
      LCALL DELAY500MS
          DJNZ R0,LOP
          SETB P1.0
          RET
DELAY500MS:
      MOV R7,#17H
  DL1:MOV R6,#98H
  DL0:MOV R5,#46H
      DJNZ R5,$
      DJNZ R6,DL0
      DJNZ R7,DL1
      RET

          END

网友:
不是增强型的话是不需要切换的,51是准双向口,内部是开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