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实现LGT驱动5110,发帖祝贺

楼主(2012-05-20):
ICC工程文件如下:
工程文件中包含HEX文件。
这里是图片:

顺便说一下,在编译前一定要在ICC的progect选项中选择芯片型号为atmega164P,否则编译下载到芯片后会锁死芯片,切记

楼主:
沙发自己做,此工程中本来就是采用阿莫论坛上原有的AVR驱动3310的范例,只是现在搬到LGT上了,这应该可以成为LGT的SPI驱动3310(5110)的范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沙发自己做,此工程中本来就是采用阿莫论坛上原有的AVR驱动3310的范例,只是现在搬到LGT上了,这应该可以成 ...

硬件SPI驱动?另外你的外部时钟是多少

网友B:
锁死芯片??
LGT也有那个蛋疼的熔丝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锁死芯片??
LGT也有那个蛋疼的熔丝位?

不是,是程序问题导致的。无法进入编程状态,一直在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锁死芯片??
LGT也有那个蛋疼的熔丝位?

因为M16和M164P的SRAM以及IO寄存器的地址分配不同,LGT8F08A是兼容M164P的,

选M16的话就导致了特殊功能寄存器被当作SRAM来写了,就是乱写了,导致不可想象的错误。

有可能误进入了节能模式和关掉了SWD调试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SPI驱动?另外你的外部时钟是多少

是硬件SPI驱动,我使用的是外部16M晶振

网友:
好,谢谢,我喜欢ICC。正要驱动5110,你抢先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硬件SPI驱动,我使用的是外部16M晶振

使用 内部部16M 也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 内部部16M 也应该可以

当然可以,去掉外部时钟设定那段代码,芯片默认内部16M,2分频

楼主:
上面的例程,外接26.800MHZ有源晶振,测试通过,有源晶振输出脚接LGT的XTAL2(PC0)脚

网友D:
谁能画个原理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能画个原理图啊?

不用原理图,接线很简单,程序里有LGT(SPI)==》5110的对应接法,都是直接连接,包括Vcc,LGT的Vcc是3.3V,5110的也是。

网友D:
不成功,哎~
我的5110是这样的,但没有丝印。目前只搞清了VCC,GND,及背光控制。。。

CE,SDIN,RESET,SCK都搞不清楚。。。

http://www.ourdev.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95627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成功,哎~
我的5110是这样的,但没有丝印。目前只搞清了VCC,GND,及背光控制。。。

那贴已经有人回复了,你照图试试

网友:
哦,我已经搞定了,拆开了上面的屏,下面有丝印,哈哈哈,已经烧了楼主的程序,开始不亮,后面焊了个11.5M的晶振上去就OK了。

网友D:
楼主,能不能看下我这个什么问题?用你的原版工程文件,编译出错。
程序是刚刚从官网上下的ICCAVR7.23 DEMO

网友E:
大胡子,看图是少包含了一个头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不能看下我这个什么问题?用你的原版工程文件,编译出错。
程序是刚刚从官网上下的ICCAVR7.23 DE ...

将LGT8的头文件直接复制到ICCacr的头文件目录中,请注意,我的程序文件中,LGT的的头文件用的是< >不是” “

楼主:
上面打错了是把LGT的头文件复制到ICCAVR的头文件安装目录中,然后在程序的开始使用<>包含该头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刚刚收拾好行囊,准备出发去旅游了,昆明、大理加丽江,心仪已久的地方,6月9号再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胡子,看图是少包含了一个头文件。

没有少头文件啊?

另外,楼主,我把那个LGT的头文件已经复制到包括工程文件夹,ICC\INCLUD文件夹,还有一个单独的文件夹。已经几个地方都有了。但仍如上面的图片相同,提示"???.o"中几个没有定义的变量。
考,那".o"文件是他自己生成的,已经不是我写的,变量也不是我定义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少头文件啊?

另外,楼主,我把那个LGT的头文件已经复制到包括工程文件夹,ICC\INCLUD文件夹,还有 ...

将ICCAVR=》progect=》options=》compiler选项卡中的“const”选项选中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将ICCAVR=》progect=》options=》compiler选项卡中的“const”选项选中再试试

本来就是选中的,不然那些数组太大不可能编译通过。

网友:
等入手这个东东了再学习5110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