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问题:S3C2440的LCD控制器要接带控制器的液晶要怎.办

楼主(2012-05-20):
RT,S3C2440的控制器写明only support RGB interface.但是我的液晶是带控制器的,而且输入模式锁定在了i80模式,如果要接,要怎么接?或者把LCD挂总线上,不用内置的控制器,那又要怎么接?

网友A:
挂到总线上就行了

网友:
好像要重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到总线上就行了

那些乱七八糟的信号要怎么接?

网友:
乱七八糟的信号?迷惑中……
总线不就是地址+数据+读写等控制信号嘛,何来乱七八糟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