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整流之后 直流电压

楼主(2012-05-20):
小弟最近温习了下 关于模电 桥式整流 电容滤波的章节 有一问题不解
这个现实桥式整流的图片 ,
对于桥式整流输出多少的直流  ,小弟不解 很多人 多是1.414倍的 关系 ,但是我看模电书上 怎么也不是呀。也不知道哪理解错了

高教版 模电 推到

按照推到的公式
RlC=(3~5)t/2  4*rlc=6t~10t带入 会得到(5/6)*1.414*220 =260
(9/10)*1.414*220=279
怎么也不会得到300V的直流电压啊

网友:
实际市电是230-240v整流后311v

网友A:
这个公式已经说明了一切,当RL趋向于无穷大的时候,才会有1.414*220=311,
而且311也大于你所指的300V,
不知我是否正确理解了你的问题

网友B:
空载是标准的1.4倍,这个就是峰值。
如果带了负载就没有那么高了,脉冲波形会把平均值拉低。

网友C:
220V是有效值,可别当正弦波幅值来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V是有效值,可别当正弦波幅值来算啊。

谢谢 兄台提醒  确认过了  公式也是有效值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公式已经说明了一切,当RL趋向于无穷大的时候,才会有1.414*220=311,
而且311也大于你所指的300V,
不 ...

恩 是的,但是我很多看帖子上 直接就说1.414*220  300多伏, 也没说测试条件  就以为自己错了

网友D:
300V是一个泛指,维修电视的师傅说的比较多,220V整流之后应该在300V左右,正是因为这个电压跟负载有关系,所以说的都是笼统的说300V电压有或者没有,这样别人都明白指的是整流滤波后的电压,您若是说279V的电压没有,保证别人都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载是标准的1.4倍,这个就是峰值。
如果带了负载就没有那么高了,脉冲波形会把平均值拉低。 ...

恩,谢谢 我就是想求证下 空载300多 带上在 260来伏,
兄台 是做LED驱动的呀 ,最近我也要画个板子 AC转DC  关于 比较常用驱动的芯片  而且驱动电流比较大的 不知道兄台方便 推荐一二吗 小弟先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0V是一个泛指,维修电视的师傅说的比较多,220V整流之后应该在300V左右,正是因为这个电压跟负载有关系, ...

呵呵兄台说的确实 在理,以前 我也是认为 带载也是300多,今天突然用到这方面  才发现 理论上计算跟我实际的认知不相符 ,

网友:
带载看你带多大的,和你的电源内阻
电源内阻对于电力系统来讲,主要是变压器容量
对于负载来讲,一般可以认为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