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1 USB->ISP 下载AVR-ATMega16错误

楼主(2012-05-20):
我用CH341A转SPI的进行下载程序时,提示选择MCU错误,不知道是何故???????

CH341连接OK

选择MEGA16单片机,再选择配置时提示错误如下:

我连接另外一个M16(此M16不是JTAG-ICE的), M128时又是对的,但是连接JTAG-ICE的M16就提示错误,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硬件连接图如下:
ch341的MOSI,SCK,RST,MISO这几根线我是直接与ATMEGA16 的相对应的引脚相连接的,没有串接300欧姆的电阻。

网友(2014-12-31):
单片机晶振频率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