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片机,实现联网和串口连接

楼主(2012-05-20):
一个单片机,使用ENC28j60实现联网,RS232串口连接(用IO口模拟),我失败了。谁能给一个清晰的思路?

网友:
思路?你打算做一个以台湾转232的转换板?enc28j60 spi通讯,232 用你说的IO口模拟,这两个并不矛盾呀,如果不上LWIP或者UIP的话,使用网上的例程是很容易通讯成功的,不知道你想要的思路指的是什么?

网友:
用IO口模拟串口太费CPU了,这样CPU再想处理网络包就更加来不及了,即便能走通也很难实际应用的吧

网友(2013-10-21):
我们的  串口 ->wifi/以太网 透传模块 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392&pid=7056828

自带协议栈 可以透传到 远程服务器  操作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