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这个简易的正负5V电源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2-05-20):
如图,电源是24V1A。
正负5v的输出电流最大能有多少?

网友A:
问题大了去了
7905不是这样的

网友B:
此电路非常多见, 很多初学者都是这样接的,除了不工作外, 基本上没有什麽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大了去了
7905不是这样的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电路非常多见, 很多初学者都是这样接的,除了不工作外, 基本上没有什麽大问题。 ...

难道说这个电路接不了负载?

网友:
赞同3楼 除了不工作 不会有大问题

网友B:
线性稳压 24V 至 5V 大电流时会很热, 还是使用 DC/DC 模块吧, 正负 5V 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性稳压 24V 至 5V 大电流时会很热, 还是使用 DC/DC 模块吧, 正负 5V 都有了。

我感觉dcdc模块的输出电流普遍比较小

网友:
12W 的就合用了, 正负 5V 电流有1A。

网友:
以中间作为参考地应该没有问题吧,可能负载只有ma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