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校园宽带怎样建立接收GPRS模块数据的服务器?

楼主(2012-05-20):
纳闷啊,学校宽带的IP地址都是动态分配的,想建立测试模块的服务器,痛苦了几天都不成功,花生壳的域名也ping不通
校园网络要怎样才能弄个公网,建立个测试GPRS模块的服务器?
看了大家的方法,可能我们学校比较特殊,两台电脑之间共享这件被交换机禁止了,花生壳死活ping不同

网友:
叫网管给你来个端口映射

网友A:
一般的小流量测试只需要端口映射(得有权限设置交换机)+动态域名解析+客户端应用软件

网友:
校园网木办法的,内网啊。除非网管给你开端口映射,那是不可能给你开的。

网友:
服务器端路由设置端口转发,如果不是固定IP,用免费花生壳解析域名。
应用软件就看你怎么用了。
我做过类似的,webservice,WEB服务器读一个串口设备,保存数据。串口设备用串口转以太网连接服务器。因为服务器端没有固定IP,就用路由绑定花生壳。
客户端按域名访问WEB。
如果客户端要读串口设备,就把要用的端口转到->串口转以太网设备的ip上.

网友:
这个,没有机房权限,比较难搞吧?
当然自己拉网线就用花生壳

网友:
GPRS模块没用过,不知道你两端用什么协议(或者其他词)通信。
如果有串口转以太网的GPRS模块就好了。
其他的着实不了解怎么用,什么TCP,什么socket,只知道个名不晓得什么东西。
如果你了解,请介绍点学习资料谢谢

网友B:
哦,没用过校园网。
对校园网没什么概念,所以答非所问。
sorry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没用过校园网。
对校园网没什么概念,所以答非所问。
sorry

校内的端口是动态分配的,每次开机IP地址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小流量测试只需要端口映射(得有权限设置交换机)+动态域名解析+客户端应用软件 ...

改交换机权限没有

网友:
楼主,你知不知道大部分人根本就看不到你的帖子,因为手机发帖还没调试好。

你这种情况基本无解。
试试联系在家上网的同学,贡献出来自己的电脑,装上远程桌面,一直开着机让你用。

网友:
办电信的宽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