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ega 48输出6路PWM的问题

楼主(2012-05-20):
看到技术手册上说可以实现6路PWM输出,刚好手头有个项目要用到这个。可是看来看去也没看明白这个6路PWM怎么产生。请高手指点,在线等。

网友A:
三个计时器, 每个控制2路, 2x3=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计时器, 每个控制2路, 2x3=6。

这个我看到了,但是技术手册上没说这个怎么用 啊?请问你用过吗?

网友:
对不起, 没用过。

网友:
硬件搞懂了
剩下的就是写代码了
。。。。。

网友:
技术手册上只差没有把程序写出来了,真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那一个个的表格配置不是告诉你怎么用的吗?那一个个的计算公式不是告诉你怎么去算吗?

网友B:
2个定时器,每个定时器中的三路输出实际上是共用一个计数器的,如果你了解定时器输出PMW的原理就能明白:
使用同一个计数器,配合n路的比较匹配就可以产生n路PWM输出,这n路PMW输出频率相同,唯一不同的是
咱空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个定时器,每个定时器中的三路输出实际上是共用一个计数器的,如果你了解定时器输出PMW的原理就能明白:
使 ...

似乎你说反了,应该是3个定时器,每个两路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似乎你说反了,应该是3个定时器,每个两路输出!

呵呵,确实说反了。不好意思哈。

网友:
遇到问题看规格书。

网友:
好像有个讲AVR视频教程的,就叫叶大鹏

网友(2012-06-19):
可以用一个定时器模拟出N个频率一样,占空比不一样的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