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怎么用定时器产生38KHz的信号呢?

楼主(2012-05-20):
各位大侠帮帮忙吧,我刚入开始学51,不知道怎么对定时器初值设置多大值,才能产生38KHz的信号

麻烦给附点程序吧,谢谢啦

网友A:
定时器模式2自动重装,定时每13us中断取反IO

得到占空比50% 约38.5KHz(1/26us *1000000)的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模式2自动重装,定时每13us中断取反IO

得到占空比50% 约38.5KHz(1/26us *1000000)的方波 ...

嗯,明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