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官方外设例程IAR报错,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2-05-20):
Error[Pe147]: declaration is incompatible with "__nounwind __interwork __softfp unsigned long __get_PSP(void)" (declared at line 52 of "D:\Program Files\IAR  E:\project\ARMuDisk\projectperiph\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Libraries\CMSIS\CM3\CoreSupport\core_cm3.h 1084

错误如上,刚从官网下下来外设的例程,在\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Project\STM32F10x_StdPeriph_Template文件夹内的IAR工程编译报上面错误,为什么啊?
请高人解答!谢谢

楼主:
http://www.emcu.it/ARM_Compiler/IAR/IAR_tips_and_tricks.html
这里有解决办法

网友(2012-08-27):
谢谢  正好需要

网友:
Warning[Pa082]: undefined behavior: the order of volatile accesses is undefined in this statement C:\Documents and Settings\dell\桌面\STM32F_V3.5.0\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Utilities\STM32_EVAL\STM32100B_EVAL\stm32100b_eval_cec.c 306
什么错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Warning: undefined behavior: the order of volatile accesses is undefined in this statement ...

只是警告,不是错误

网友B(2012-10-30):
都是英语,我翻译一下,core_cm3.h文件太老了,2009年的,与新版本的IAR6.3不兼容,IAR 6.3用的是2011年的,使用IAR自带的就行了,我试过了,没问题。
1,把老的core_cm3.h去掉,删除,或者改成core_cm3.h.old。
2,Project -> Options -> General Options -> Library Configuration -> Use CMSIS,右下角的选项中选择 use CMSIS

网友:
都是高人呀,谢谢呀!困扰我好久了。公司没人指导,自己摸索,进展缓慢呀。北漂快支持不住了,大家分享帮助就是动力呀。

网友C:
从较高版本的CMSIS文件中提取CMSIS\CM3\CoreSupport下的相关文件替换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中的CoreSupport文件夹下的文件
即可解决问题,在MDK 4.12和IAR 6.4中测试通过。IAR下的工程设置中也不用勾选 use CMSIS了。
比如用CMSIS V2.00(13. September 2010) 中的。
我已提取,见附件。

网友:
我表示我用的KEIL

网友(2013-02-19):
给力的很!!!我想很多刚开始用EWARM的朋友都遇到过这个问题!真是及时雨啊!
这是IAR官方的问题说明跟解决方式
http://www.emcu.it/ARM_Compiler/ ... nch_for_ARM_620.pdf

网友(2013-04-28):
mark先,回头再来看。

网友(2013-08-23):
留个脚印,回头继续来深入学习

网友(2013-10-28):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

用3.5裤吧

网友(2013-12-25):
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英语,我翻译一下,core_cm3.h文件太老了,2009年的,与新版本的IAR6.3不兼容,IAR 6.3用的是2011年的 ...

我是直接删掉的!解释的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较高版本的CMSIS文件中提取CMSIS\CM3\CoreSupport下的相关文件替换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中的Co ...

这个办法也不错啊 !

网友(2014-07-01):
引用 网友C:
从较高版本的CMSIS文件中提取CMSIS\CM3\CoreSupport下的相关文件替换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中的Co ...

那core_cm3.c还是用原来3.5库里面的可以吧?

网友(2014-08-13):
引用 网友B:
都是英语,我翻译一下,core_cm3.h文件太老了,2009年的,与新版本的IAR6.3不兼容,IAR 6.3用的是2011年的 ...

很好的解决了问题

网友(2014-10-12):
很好,就是iar发展的太快了,stm32的库没更新上

网友(2014-11-21):
厉害,非常感谢。终于没有那么多错误了。正在转用IAR和SI

网友:
正好遇到该问题,先收藏再仔细看看怎么解决

网友(2015-03-08):
引用 网友C:
从较高版本的CMSIS文件中提取CMSIS\CM3\CoreSupport下的相关文件替换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中的Co ...

这个方法解决了我遇到的这个问题。

网友(2015-11-12):
好东西。试过好用。。

网友(2016-07-01):
顶,刚好 用到